讨论陀螺、尾变距的调整设定

楼主(2007-02-13):
根据网上的资料,总结有两种调整方法:1、尾桨置0度,设置陀螺中立点
                                                                        2、非锁定模式下调整中立点,(但是发现这样设置后,左满舵时,尾桨几乎在0度位置,而且陀螺设定的尾舵机行程更小了)

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发现在非锁定模式下调整后,锁尾效果和第一种差不多,而且最近发现由于电池性能下降,致使左舵的时候反映缓慢。

因为在非锁定模式下调整后,我的尾桨在左满舵时,几乎是0度,飞机右转时完全是靠自身扭力旋转,所以怀疑电池下降后影响了转弯速度!

所以现在又回到第一种调整方法。

在这里请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到底是哪种调整方法更稳定!

450SE+SG90*3+GY240(Y已经改为401)+HS56+HITEC6(35.060)+HIMODEL 2200 12C+4CX

网友:
这就是改成401的结果啊

我今天也收了个240,本打算改的。但是试飞后发现已经锁的很好,所以就此作罢,不去改了。
401就是要设置的东西多,240很简单。
你的401设置方法似乎不对,看看说明书吧,说明书的似乎更麻烦些,但估计效果会好??我也不知。

但大家的原则都是设置中立点时,尾螺距0-3度,然后通过感度设置陀螺的。

我曾经用这个方法设置0704A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网上的资料,总结有两种调整方法:1、尾桨置0度,设置陀螺中立点
                                                                        2、非锁定模式下调整中立点,(但是发现这样设置后,左满舵时 ...

满舵时只有0度肯定是不对的,目测至少有10几度

楼主:
是的!我今晚又重新调整了一下,如楼上所说的是只有10多度!

不过风太大!没怎么飞!

网友:
10度太大了

0-3度足够,飞行中陀螺会修正的

网友:
挪动舵机位置配合401行程旋钮。
调左右刚好碰边这样正负螺距各为10度以上,飞起来修正的狠,爽!
锁尾陀螺仪中立点不用管,不调也行

网友:
跟王子说的一样,0704A不需要精心调

只要保证两边不撞墙,大概在中间,飘逸与否就别管了。0704A温度补偿不是很好用,每次飞都要调锁尾的。
所以,飞的时候调好,基本可以满足本次飞行需要了就。

网友A:
我一直就不怎么会调尾巴,最近把机子拆了重新装配,按楼主说的第一种方法调了尾巴,但机子升空后会很缓慢地左转。陀螺是GY401,尾舵机是HS56。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就不怎么会调尾巴,最近把机子拆了重新装配,按楼主说的第一种方法调了尾巴,但机子升空后会很缓慢地左转。陀螺是GY401,尾舵机是HS56。请指教。

你GY401上的延时是否太小了?试着增加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