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电滑

楼主(2007-02-13):
带小孩出去惬意用的
可练眼力

网友A:
请说说玩滑翔机与一般定翼飞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说玩滑翔机与一般定翼飞起来有什么不同呢?

主要担心发射机没电

楼主:
好飞,用的是2212 kv1400,1000mah锂电,头轻了,加一块金属配种,

网友:
,加一块金属配种,

配完后有什么结果?

网友:
炸就一个字!

网友:
多少钱?有什么设备

网友:
我也有这款啊,不过没有换无刷,用原来的动力。这个还是不错的。不过转弯的时候高度掉的厉害。我改装成有襟翼版,不过襟翼大了点,转向时鸡头下压厉害。

楼主:
是在二手区买的全新货,空机150包邮,我用的是普通的9g舵机,4vf加西安接收,在慢速时,方向舵效率差,就用kt版做了个大的舵面。
转弯肯定掉高度,加点油或拉点干即可。原来的动力不行,现在用11v无刷,可以将飞机垂直拉起

楼主:
滑翔机加襟翼的话,影响外形气动性,可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