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台450S 升级成全金属,亚拓原装配件。

楼主(2007-02-13):
我买了一台450S 升级成全金属,亚拓原装配件,请问大家配什么舵机比较好?陀螺仪选定了GY401!

网友A:
3个辉胜,1个65或GWS即可

没啥特殊的
数码舵机暂时用不上

楼主:
3 个辉盛就可以了吗?好像很便宜啊?9650怎样?

网友:
既然都升级了原厂的金属件,还是上65的好

网友:
锁尾可以用56,机身建议用辉盛9克或65舵机。

网友:
舵机建议用好些的 一次性投资

网友:
舵机会老化滴

开始用普通的练习,以后用好的玩花活儿 :)
电子设备可一次性投资到位

网友:
65MG是不会后悔的,9650也是很爽的!

网友:
哈哈,还是用65吧

网友:
绝对要用65MG舵机,我开始也一样不相信这舵机有那么神奇.现在用了才知道.狂炸几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特殊的
数码舵机暂时用不上

我目前练习航线,悬停就是这个配置!

网友:
既然选定了GY401,那就用9650吧,其他的三个用65MG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 56 * 3  +401 +9253

重心靠后,解决办法是把接收和电调全部放前面,haha刚刚好中间重心
放手10秒

网友:
手头有两只9253
不想再花钱,就凑合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