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014的几个问题?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2007-02-13):
组装014有几个问题:
1,机身上的4个舵机:前边电池上一个、陀螺仪下边一个、陀螺仪前边一个、尾管上一个,我知道尾巴上的是方向舵机,其余三个应该依次是:升降、副翼、螺距对么??

2,我用6EXHP控、PCM1024/R146ip接收机该如何接线?陀螺仪是原配0704,说明上写陀螺仪有2跟线接到接收机上,可是这个陀螺只有一根线啊?接那个口呢?

3,机身上一共5个插头,接收机上空出的接口干什么用?

4,有一个舵机(陀螺仪前的那个)的舵盘用手转不动,其他三个都可以,这是为什么?是否这个舵机坏了?

谢谢您的帮助,咱是菜鸟,眼前一片漆黑,希望您可以帮助我扒开黑暗。

顺祝坛子里的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1 应该这个机是ccpm的吧?这样就不分什么升降、副翼、螺距 我猜的啊
2这个陀螺仪才一根线这么说来不是双感度的陀螺仪,反正就是和说明书不一致了,难道你被掉包了?

3是接受调试用的电池接口
4 应该是坏了

网友:
E-SKY-014带的是0704陀螺仪,不是0704A。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指点,我还是不太明白,ccpm不必考虑接收机的插孔顺序么?

是不是当控的设置完毕时,一开机,各个舵机的舵盘就会自动回到设置的状态?

那么这种0704具体该怎么接线?

大家的电调一般安放在什么位置?有无特殊要求?

这种还在调试中舵机就坏了的情况你们碰到过吗?

网友:
这个和你一下子说不清楚的。。找个会玩的当地模友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