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EPP问题

楼主(2007-02-14):
新手初次飞固定翼,EPP,因为感觉脚架很不结实,估计是没法正常降落的,收了油门降在草地上应该没问题吧?
在
模拟器
飞已很熟练,倒飞吊机随便拿台好飞的就可以,但从没飞过真机!

网友A:
最好模拟器里面加上8km/h的风速再练。
起落架固定一般都是加热熔胶或者AB胶。最好是用小木块嵌入机身,然后用螺丝固定起落架,最后加热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