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用过8粒5号的电池连起来飞翼龙

楼主(2007-02-14):
各位大哥有没有人用过8粒5号的电池连起来飞翼龙,有一种电池盒能装8粒5号电池,电池盒才6元!5号电池可以用冲电电池,只是不知能否放得进机仓?是否太重了?

网友:
这电池盒看起来不错,那有卖的,能PM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8粒5号电池差不多都半斤了吧,太重了,体积也太大了!

网友:
拜托,重量不算,你的电池能支持这么大的电流放电?你先学习一下c的概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翼龙 其实載重量是可以支持8粒充电电池,支持勇敢尝试一下

网友:
……估计飞也得把电池焊起来,用这个电池盒应该不太好

PS 这样的电池盒6应该是贵了点 ,电子市场应该不会超过3块

网友:
用电池盒内阻太大,放电电流不够,电池还是要焊接在一起才行。
就算飞起来了,估计1、2个架次,电池盒就会被高温熔掉。

网友:
1、电池盒肯定熔化;
2、电流超不过8A,飞铃铛勉勉强强;
3、主要是这样内阻太大,电能损失在内阻上了。

网友:
放电电流可能不会太大,受盒子影响

网友B:
8节5号的镍氢我飞过,焊起来的,30克一节,电池组250克,飞起来没问题,而且电压高了,动力还比以前感觉足了。

电池盒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节5号的镍氢我飞过,焊起来的,30克一节,电池组250克,飞起来没问题,而且电压高了,动力还比以前感觉足了。

电池盒没用过。

不会太重飞不起来吗?

网友:
重量不是问题,翼龙绝对带得动,不过电流肯定不能太大,还是用焊接吧,呵呵,用电池盒有个好处,可以用碱性电池

网友:
碱电可以充几次电,但一般不推荐,充过了容易 ,比锂电危险

网友:
碱电可以充几次电

网友:
南孚可以充好多次

网友:
首先不是重量的问题,即使你的飞机可以带动这么重的电池,也不能用这样的电池盒来做动力电。因为:
1。首先不可靠。放在盒子里牢固性不好,万一飞机在高中中做动作,电池松动导致断电,那么你等着炸机吧
2。这样的的电池盒之间是靠金属片把电池连接起来的,与用点焊的电池组相比,内阻非常大,严重影响放电性能。
3。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5号电池,就算重量够轻,电池放电C数(也就是倍率)不够的话,也是没用的

网友:
卖8颗5号电池的钱也不便宜,如果想少花RMB的话可以用散片的LI电,TAOBAO上很多的,都不怎么贵,用手机旅充就也能充

网友(2007-04-11):
你可以做备用电池,电池盒上做了降落伞,用完后,把电池抛出来,用降落伞降到地上,飞机用第二组电池工作,两组电池的接通动作用可控硅控制,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哈,总比火鸟抛个莫名其妙的小人强吧.

网友C:
接近6年前我尝试用8节5号干电池飞1米6 的电滑,,,,,,,,,,并且一直怀疑那550的有刷电机不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近6年前我尝试用8节5号干电池飞1米6 的电滑,,,,,,,,,,并且一直怀疑那550的有刷电机不够力..........

网友D:
11年前我试图用2号充电电池飞电滑,也是550有刷电动机,但是失败了。

网友E:
可行性不大,有诸多问题

网友F:
不但重,电流不足。

网友G:
小时候用过1号电池飞飞机,机机在地面上跑的还算快,就是从来没有飞起来过,一点迹象也没有!从那之后,就没再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