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新买的3e平衡冲,到手就是坏的!

楼主(2007-02-14):
冲3s的锂电,第三芯怎么也冲不进,原来充电器上的第五点是坏的。(冲3s电池用3,4,5三点)

网友:
在那里买的找他,

我在高安购得一同样充电器,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高安给修复了

楼主:
在himodel 买的。 不过现在他们关门了。。。。。。。。。。。。。。。。。。。。。。。。。。

网友:
楼主 联系我  我可以帮你换

楼主:
我不在国内。。

网友:
一节节先冲的用吧

网友:
运气不好!不过厂家质量控制也有问题

网友A:
我的和楼主的情况也一样,是在论坛一名人的淘宝店买的,因为人家是名人,所以不让退

网友:
我的MINI SMART买来也是坏的第三节充不上 后来厂家给换了新的  服务态度也好 值得表扬

网友(2007-10-03):
插头可以随便接的,直接接到5S底座前面就可以用123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himodel 买的。 不过现在他们关门了。。。。。。。。。。。。。。。。。。。。。。。。。。

关门了???

网友:
我的3E冲电器在冲加拿大锂锰电的时候,3节串联的,前两节30分钟就绿灯亮了,另一节会有一个多小时绿灯亮,这样的情况充电器有问题吗?是否充电器不能给电池充电?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楼主的情况也一样,是在论坛一名人的淘宝店买的,因为人家是名人,所以不让退

这种名人是不是也该曝曝光 东西质量不行还不给换,这个服务可是............................................够差劲

网友:
现在卖配件的就是NB,爱买不买,店主没骂你算你运气啦

网友:
这个,也太残忍点了。

网友(2007-12-12):
服务意思太差了,顶他

网友B:
应该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