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c pro也不带熄火降落功能吧

楼主(2007-02-14):
看图上只有一个大齿,应该是大桨正转时不能带动尾桨,不能熄火降落吧?

网友A:
SJM那么精致的机机,怎么不带熄火系统啊???
我的60#都带,哈哈,

楼主:
V1带,V2不带

网友B:
所以就用v1改v2。

网友C:
V1有这个功能,不过熄火降落也挺危险的。
而且有没有必要?

网友D:
500以下电直旋翼惯性不好不宜熄火降落

网友E:
熄火降落功能不要狭隘的理解成一定要熄火降落的时候才用,平时飞高,收油门让飞机自由下落,快到地了再拉起来,也是很好玩的,如果不带熄火降落的功能,那就不好玩啦,总之,很有必要!

网友E:
有熄火降落,大风天也不必开3D模式把飞机压下来了

网友C:
400级大风天搞熄火降落?不如把它直接炸了更干脆。 楼上要考虑400的抗风能力,3D模式转速高抗风能力高,转速一降下来,肯定飘得厉害。
除非水平高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