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哥救命呀

楼主(2007-02-14):
爬哥我有条电船,长93CM。
我用有刷540+12节电和有刷750+18节电跑(用750+18电时总重3250G),速度都不过20,爬哥快帮我看看该怎么办。

这是现在用的浆

你看换这个浆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船太大,动力不够。

楼主:
我用的750+18节电呀,还不足

网友:
船太大了,用我老双体的大775电机吧,24V电肯定可超过30
电机体积:67X48

看图片桨好像小了,多大桨?

楼主:
浆径是40MM 浆距我不会测
你看看,下面的三叶浆会不会好一点
这是今天跑船的视频
http://www.tvix.cn/?v=wQW5wmXhFH1

网友:
啮牙咧嘴视频不存在,还没转换过来.

40桨径小了,你的电机热否?

楼主:
跑完有点烫手,对了我的电机是770的。
那你看这个浆行不行

网友A:
你这个是全浸桨啊

有没调桨位

网友:
看来玩船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全浸桨啊

有没调桨位

不知道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该怎么调

等水爬兄回答你吧.我光会做不会说.

他的电脑坏了,昨晚还要混网吧.

网友B:
太重了

这个应该限制在1。7KG左右 可以跑过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限制在1。7KG左右 可以跑过30

光18节电池+770电机就1845g了

网友:
紫光船是这样的。。。。跑不起来的。。我买个那船不好。。重还跑不起来。还烧了一个550电机。。。。。。

网友:
电池还是换里电了

我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船 全浸浆 C仔的 600的电机上8节镍氢的2200HMA的 全速就1分钟搞完
电机效率差 你还是考虑轻的船体 电池 和电机 重量一定要降低下来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呀?我的有刷电调只能上8.4V的电压,速度比你这个还慢

网友C:
看了视频,感觉再细调一下就可以了。船重心可能靠后了,但不会太多,因为起步时船上仰角度大,而且跳;另外感觉桨位也深了,因起步时桨位下降打空泡,所以加速时间长,白花花的水花啊!建议重心前移一点点试一下起步,看速度如何和水花状态(视频第一秒中的水花不错),如果有变化再微调两三毫米的桨位对比一下。速度高了船身滑起来后桨位也就等于变浅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反复微调重心和桨位,使桨位与重心船姿配合起来。
视频前面一段速度快些,虽然后面动力不足,不过就这个配置速度还是可以提高的。电路阻抗和电池供电能力最好也检查一下。
这只是个人的想法,具体还要自己判断。
最后问一下,你的电机是三极的750还是五极的775?如果是750一般高电压高转速,换个小点的桨试试,通过试桨从中判断电机扭力是否足够。

网友D:
关注!关注!和我的0船一样 74cm长,775电机10节电跑20!!现在想用16-20节电呢 苦于没有高电压的电调!!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啊?想过用机械电调加继电器来烧775电机,如有现成的高电压电调马上就好烧起来啊!!  在此也感谢爬兄为我的0船想了不少的好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关注!和我的0船一样 74cm长,775电机10节电跑20!!现在想用16-20节电呢 苦于没有高电压的电调!!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啊?想过用机械电调加继电器来烧775电机,如有现成的高电压电调马上 ...

嘿嘿 我也找不到合适的电调 所以我没用电调,直接用舵机推个电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感觉再细调一下就可以了。船重心可能靠后了,但不会太多,因为起步时船上仰角度大,而且跳;另外感觉桨位也深了,因起步时桨位下降打空泡,所以加速时间长,白花花的水花啊!建议重心前移一点点试一下 ...

我也试过把浆位调浅,那样空泡更严重了,船根本就跑不动。还有各位看看我的舵装得哪里不合适,打左舵时,船速明显下降,甚至会因起空泡。 还有我现在的浆究竟行不行。

网友:
图片不清楚,内部的图有吗?  还有轴位的图不完整,看不出来。

网友:
看了视频,怎么感觉电机转速不够,速度上不去。

楼主:
转速不够???  那应该怎样提高转速?
有图,晚会上

网友:
上无刷吧,20节电

网友D:
为什么碰到问题就是无刷?   难道有刷那么无能   盯一下把有刷烧起来  775(24伏)上30节!烧!!!!

网友:
俺的小涵道玩具艇都可以追上你了

网友:
奇怪,按说540+12节电和有刷750+18节电跑不该这么慢啊,750没玩过,但也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碰到问题就是无刷?   难道有刷那么无能   盯一下把有刷烧起来  775(24伏)上30节!烧!!!!

有刷并不是无能,只是高性能的有刷和无刷的价钱差不多而以!!!

盲目加电池,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电池多了,重量一上去,船整体的效率亦同时会降低,到不如试试换成锂电减轻重量,到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换锂电 换无刷 不都是钱吗?
没钱就不能玩模型吗?!!!!!!!!!!!!!!!!!!

网友:
舵位于桨后的流场里,所以影响转弯,楼主根据SU-27机翼升力原理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桨浅了会打水雾。但单独调浅桨位,压头的力矩小了,起步时船身更加上仰,也会造成严重的空泡的。

电机和桨的搭配主要还是靠自己测试,同样是750,也有不同绕组不同磁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船有点像紫光船,对船体的重心很敏感,只要船体起滑后速度才能上去,另外建意换双叶半浸42浆试一下!

这就是紫光船,我改了轴系和舵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