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爬兄请进,我改变浮筒仰角的烂招

楼主(2007-02-14):
不用说你也看得明吧

还带弹性减震功能咧

网友:
呵呵 果然是高手,这都能想到

网友:
减震就不怎么指望了……力量足够的话,东西都是很脆的

网友:
浮筒的两边好像没密封住!这样是不是阻力会很大?

楼主:
浮筒滑水面加了片垫高的簿铝片,按下去弹起,忽然发现这浮筒可减震,呵呵,继而联想到浮筒底部如果装个悬空的簧片不知会出现什么效果.

网友:
铝片光洁度不好,而且很容易刮花,氧化层与酸碱反应更大阻力。簧片有啥用?你又不坐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筒滑水面加了片垫高的簿铝片,按下去弹起,忽然发现这浮筒可减震,呵呵,继而联想到浮筒底部如果装个悬空的簧片不知会出现什么效果.

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减震损失能量。

网友:
高!又偷到一招~~

网友A:
K100不要在铝片上贴胶纸啦,直接涂层环氧仲好,胶纸一点水就无粘性,等于无用。而且胶纸表面不太亲水,阻力会比较大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00不要在铝片上贴胶纸啦,直接涂层环氧仲好,胶纸一点水就无粘性,等于无用。而且胶纸表面不太亲水,阻力会比较大架。

我只是临时贴铝片试试效果,如果改角度效果好的话我再正式用木片加环氧树脂做,

其实透明胶布的背面很光滑,阻力应该不大,我的虾固定电机的螺母在船底,封了热熔胶表面粗糙,我就是用透明胶纸贴住热熔胶,手摸感觉跟船底差不多光滑,由于贴得很紧,不注意还看不出有一层胶纸,跑了几次都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