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电脑连接的那种摄像头,可以做航拍用吗?

楼主(2007-02-14):
今天在网上搜索摄像头,品牌很多,但都是电脑连接的那种摄像头,这种摄像头如果和发射机连接(如台湾百特的无线发射机连接),对摄像头有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
深圳多彩公司的这款怎样?
1、USB2.0接口,完全兼容USB1.1
2、动态130万像素
3、3倍数码变焦
4、脸部识别追踪系统
5、精巧、别致的外观设计
6、灵活方便的快捷控制功能
7、6MM高清晰相机专用玻璃镜头
8、新一代高灵敏度CMOS图像传感器
9、内含17种特效功能&10种相框,可供选择

网友:
 不了解,顶下得了 呵呵

网友:
那东西pda不认 难道你想带个笔记本电脑上天?

楼主:
RMB:你的意思是是发射机不认摄像头输出的采集图像数据格式?
-------------------
那东西pda不认 难道你想带个笔记本电脑上天?

网友:
USB2.0接口,完全兼容USB1.1
出来的信号你在飞机上怎么处理?

网友:
USB的摄象机我看你就别装了,,因为视频传输模块(绝大多数)都是视频信号的。。

USB和AV的信号格式不一样的,

你到网上。。买一个视频信号输出的摄象头就可以了。。有的传输模块本来就带摄象头(不要买发射机和摄像头一体化的,那种信号并不太好。

视频信号的摄象机有很多的嘛。。。。网上到处都是,,,,,比如监控用的枪机也是。。。

楼主:
到网上看了看,发现很少有正规厂家出品的,质量怎样,心里没有底,不放心。
-------------------------------------------------------------------------------
视频信号的摄象机有很多的嘛。。。。网上到处都是,,,,,比如监控用的枪机也是。。。

楼主:
5irc上有个黑龙江的,在卖台湾百特的700w的发射/接收设备,300RMB,这样低的价格让人怀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RMB:你的意思是是发射机不认摄像头输出的采集图像数据格式?
-------------------
那东西pda不认 难道你想带个笔记本电脑上天?

你理解的对
发射机肯定更不认的
pda也是一种电脑 可以装些软件

楼主:
昨天打电话到江苏启东去询问那个700w的百特无线发射/接收装置,被告知那个东东受天气状况影响很厉害,某些时候可能连100米的传输距离也无法保证,现在不知该如何办啦.

用1000w的发射装置,体积有点大,怕电动飞机机腹装不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总给人装监控工程 无线的也没少用过 劝你别为追求效果买贵的设备 多贵的无线传输搞航拍都是业余水平 发射功率再大 干扰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同样发射功率 一般贵的温度低点 寿命长点 带数字锁频 对于不24小时开设备的场合 这些等于没用) 还不如挑便宜的买套玩玩
无线传输不管发射功率多大效果都不行 天线角度变是最大的干扰 飞行中不可能不变  其次对象机 汽车 电动机等等对他都有干扰 多贵的设备都那样 不信你把电视机有线拔掉改用无线天线 你动天线看信号有变化没 你看看坛子里其他人录的效果就知道了 看起来再豪华的设备 只要用的无线传输 录出来的东西就是没法看  只能是业余玩玩的水平 要想效果好 还是直接录在dv上吧

网友:
买个带200W象素摄像头的MP4就可以了,录象也行,连拍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网上搜索摄像头,品牌很多,但都是电脑连接的那种摄像头,这种摄像头如果和发射机连接(如台湾百特的无线发射机连接),对摄像头有什么特别要求?

    好象分辩率及色度都很糟

楼主:
看来只好用数码相机+舵几控制快门,放弃无线发射接收设备.

----------------------------------------------------------------------
引用 网友A:
我总给人装监控工程 无线的也没少用过 劝你别为追求效果买贵的设备 多贵的无线传输搞航拍都是业余水平 发射功率再大 干扰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同样发射功率 一般贵的温度低点 寿命长点 带数字锁频 对于不24小时 ...

网友:
你们都是专业人士啊

网友:
我觉得都系买部带摄象头的MP4实际点,重量轻,体积小

网友:
我就是用自己二百万像素的诺几亚手机玩航拍非常不错,手机包好了塞到鸡头附近.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买一个试试看??我觉得想法非常的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