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啊~~~~~全新亚托450SE原厂大齿的单向轴承竟然打滑

楼主(2007-02-14):
今天装上去拿手上试,推螺距飞机一抽一抽的,转速很不稳定,特别是推到中速以后大桨反而不转了,大齿和下面的小齿分离,只剩下电机的声音。收了油后再推螺距,中速以下又一切正常,偶尔可以推到高速而不打滑。
这可是全新的啊

网友:
上下齿盘绑起来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
单向轴承装反了

网友A:
亚拓原的单向轴承,我也搞不懂炸机的时候单向轴承就失去作用.

网友:
再好的品牌 也有次货!

网友:
我这有原厂INA的单向轴承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原的单向轴承,我也搞不懂炸机的时候单向轴承就失去作用.

这种单向轴承不错~~~~~~~~~

网友B:
拆出来清洗一下再稍微上点油,只要没有明显破坏,一般都能用的啊

网友:
去 大点的轴承店有受的  我这边5元一个 我买了4个  到现在没坏过  我坏的也是亚拓新的  买来上天的第3次就OVER了

楼主:
估计是质量问题,我的是没上过天啊,才拿在手里试转了一下。
轴承没有装反,低速传动是正常的。
好在买了套新款大齿组,轴承是不打滑了,可转动时小齿轮从侧面看运动轨迹竟然是波浪状的,真是失望啊!也不知道是个别问题还是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出来清洗一下再稍微上点油,只要没有明显破坏,一般都能用的啊

轴承全新的,我还特意把雷虎的单向轴承润滑脂给摸了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质量问题,我的是没上过天啊,才拿在手里试转了一下。
轴承没有装反,低速传动是正常的。
好在买了套新款大齿组,轴承是不打滑了,可转动时小齿轮从侧面看运动轨迹竟然是波浪状的,真是失望啊!也不知道 ...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哦,惨。。。

网友:
我的原厂轴承就很耐用,摔了N次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