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到底该怎样用? L297+Z44炙热烫手

楼主(2007-02-14):
各位好,先拜个早年! 因为个人的私事好久没来了,也才有空继续搁置好久的雕刻机制作了 呜呜!
问题的起因:
我自己用L297+Z44(IRFZ44N,Pd=94W) 做的步进
电机
unipolar驱动 现在发现的问题是,我是使用的
mach2,没有设置enable
这样,当步进电机不工作的时候(没有并口传来的clock脉冲的时候),发现L297给步进电机的状态是B,
C on,也就是说当没有输入脉冲的时候,步进电机保持在当前状态,相当于锁住了电机轴,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估计L297的sense,也就是检测输出电流的限流电路应该是工作的,那么比如30v,2A(L297的Vref
设置)的情况下,一个场效应管本身消耗的电流估计也就是几W而已,但是特别的热 手摸估计几乎超过
100度! 虽然Z44标称的最高工作温度是175度,而且我也加了小散热片 但是这样的待机锁定是否会损坏
Z44或者步进电机呢?
Mach2的Enable:
看Mach2的说明书和端口设置,是可以设置最多3个enable的,但是这些enable和X Y Z的对应映射关系呢
?好像又不知道如何设置
那位老大知道这三个enable是咋回事吗?
矛盾:
步进电机没有接受新脉冲时候的锁定 对于保持工作台在当前状态,不因切削力的影响而使工作台可能
乱动是有好处的,一个轴一个enable可能会失去这种锁定了
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请各位老大指点啊!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B:
曾经的灌水大王,如今也是偶尔漏峥嵘.大家想你呀.....眼泪哗哗的
我用单片机和IRF560加40*30多翅散热片,电流5A电机锁定时,大约50度,斩波恒流电如果电路(零件)开关特性不好,静态管子会很热的,可用自动半流功能,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二位答复 是啊 现在我也沉默了,主要是事情多了呵呵
我试了一下mach和kcam mach的enable基本上没有用 假的 基本上打开mach软件就使能,关掉就不使能 而不是随xyz而动!
kcam的不错,准备回退到kcam先
fang,你的单片机控制 在没有输入信号(clock)的时候,步进电机的ABCD是什么状态?
是BC或AD通电(FULL状态)以来保持锁定吗? 还是都没有输出的?

网友B:
是BC或AD通电(FULL状态)来保持锁定

楼主:
现在看 可能是Mos管 IRFZ44N本身的问题 也可能是我买的二手的IRFZ44N有问题
现在试 12v的电压的时候似乎好一些 但是运行一会后也挺热 估计有100度?
我仔细的看了Z44的说明书 按说我加的这个小散热片在12v直流电压 1a以下 这个Z44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怪怪!
我正在考虑用大功率的三极管替掉Mos,因为手上没有多少MOS了,三极管倒是大把
不知道Pd相同的三极管替MOS会咋样?
另外 Fang ,我没有查到IRF560这个MOS的参数,是560嘛?
还有 你的步进电机的电源的电压是多大的? 你带什么电机啊? 5A!

网友C:
我来回答你吧,mach默认各轴使能是已经打开了的,所以没有设置项
不知道你用多少电压驱动电机,但是,z44虽然号称最高60v,但是你上了30v的话,因为还有回流的问题,而回流电压是成倍的,即回流已经达到z44的上限,再高的话就要烧了,以前我也搞过l297+z44n的板,是把z44全部换了,才把电压提高到36v,机器的速度也跟着提了上来
不过就我使用的情况来看,l297+z44的电路拿来玩玩,不讲究效率的还可以,只能算上入门级的

楼主:
rvworks 你是磁动力的RV否?
我想问问 那你最后是用的什么MOS管啊 ,或者说推荐一个比Z44强大的MOS管吧
我用的电压才12V,XY轴画个圆就热了,估计能有90度吧! 24V 35V比12V更热

网友B:
看了一下是540,好象2元多一只,我用的86的电机 24V 标准电流4.8A,增加力矩我调到了5A.是恒频脉冲调宽恒流电路.
把你的改的鸡鸡让大家看看.

楼主:
恒频脉冲调宽恒流电路 就是恒流开关电源喽 :)
IRF540 我看一下说明书 Pd也就100w 耐压比44N强 看它的安全操作区图 似乎比Z44强一点不多
难道我手头的二手Z44不咋地 还是因为RV说的回流电压问题? 我头一次弄MOS管 感觉有点怕了!
回头进趟省城买 先拿手头上的通用三极管 2SC3519试试! 手上没有足够的大功率MOS了! 小地方 买元件基本上等于零!
我的只改了X Y 还是铣床原来的T型丝杠没有换 驱动板是自己手焊的 乱的一塌糊涂! 实在是做的太差拿不出手啊! 回头上图 :)

楼主:
用12V 带NPN三极管 C3519 也就40度吧 比Z44强多了 当然 这次散热片也大 但是感觉Z44用大散热片也会比C3519热的 个人认为可能原因有2
1,RV说的二倍回流电压问题 Z44的耐压只有55V 可能接近此临界值 性能指数下降
2,至少是我手上的二手Z44差
回头用大电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