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和电池的配合?

楼主(2007-02-14):
请问镍氢
电池
充电器
可以充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吗?
是否任何一个锂电池或锂聚合物充电器都可以充所有不同种类
(C,V,mAh)
的锂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吗?

网友A:
锂电一定要用专用的充电器来充。锂电充电器的主要工作参数是电压(其实就是几S)的区别,和电流,一般用1C充电。如果你有一个适合3S1P电池的12.6V,1A的充电器用来充1000MAH的电池是标准充法,用来充3S的2200MAH电池也没问题,就是时间慢点。但输出电压不同的充电器除了是带平衡充电头子输出的那种,是不能乱充的。带平衡充电头子输出的充电器一般可以充标称S以下的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