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雷鸟,CP 2一般能飞多久

楼主(2007-02-15):
做个调查,请问大家的  LAMA , 雷鸟,CP2, 4通小电直一般能飞多久,
请说明电池的容量!

网友:
lama 7.4v 800mah 大概7、8分钟

网友:
LAMA IV原厂1000MA锂电15分钟 雷鸟原厂700MA镍氢8分钟

网友:
CP2飞到你累,感觉时间很长,看钟10分钟左右。

1000MA。

楼主:
火狐EP 100 4通 7.4 800MA 可以飞  18-20分钟,   1000MA 可以飞 23-25分钟
电机没温度,电调没温度 电池没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狐EP 100 4通 7.4 800MA 可以飞  18-20分钟,   1000MA 可以飞 23-25分钟
电机没温度,电调没温度 电池没温度

火狐這麼省電

楼主:
不是6通   是 4通。  普通的LAMA遥控器就可以用。
可以刷新 电直留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