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器成品板,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充飞机电池?

楼主(2007-02-15):
锂电
充电器
成品板,逛手电论坛看到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充飞机
电池
?
http://www.shoudian.com/dispbbs.php?boardid=19&id=31157&page=1

网友A:
原理上是可行的

网友B:
我买过了,充电后电压一般有4.23~4.24V.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那个 根本不是 真正的充电器
而是普通的稳压 电源
VIPer12A 这个跟充电器也搭不上边
只是 叫新型的 电源IC
那光偶也不是什么精密调节 最主要的是对市电的隔离作用
TSM10 1 才是稳压的 关键点
不知偶的解释 是否正确

网友D:
原理上是可行的,实际上不行不通的

网友E(2007-06-13):
那么手机锂电充(如国产的飞毛腿牌、神州牌等)都不算了?不解……
可手机该用什么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