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紧急问题``请前辈帮帮忙``有图`~

楼主(2007-02-15):
请问这条弹簧怎么装上去`~~
发几张图片上来`~`好吗?谢谢

网友A:
哪个弹簧是装发动机排气弯管的时候用的~ 作用是挂排气弯管的把弹簧拉在发动机的缸体上 把弹簧挂在排气弯管有2个小洞的地方 就OK了~

网友A:
自己看吧~~~~
自己看吧~~~~

楼主:
不是吧`~那好象是离合器的``~弹簧怎么装上去嗒`~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明白了~ 哪个弹簧是套在离合甩快 外面的~ 你的应该是2浆的甩快 很简单套在上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