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T板飞机的电机选择

楼主(2007-02-15):
本人欲制作KT板飞机,现向各大虾求教一般要用多大功率及多大KV值的无刷电机.

网友:
常用的有2208   2212  2214(这个较少)

KV值870   930  1080 1180 这几种,具体可能有差池,但是是在这个范围左右。

具体就要看你的JJ的重量去选择了

网友:
我也急着想知道.

网友:
KT3D一般采用2s7.4v,翼展800mm左右的如果能做到起飞220-240g左右,那用2208或2308 kv1100+gws1060最合适了,2212有淀重,同样kv1100如果用3s11.1v+gws9050也很不错

网友:
还有 2205 呢?

======================================================================

叶子是小布丁的马甲。

现征女友一名,报名从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