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G3模拟器下载地址

楼主(2007-02-15):
G3的下载地址CD1 http://www.chinamodel.org//bbs/flyrob/soft/RVF3_1.rar  CD2 http://www.chinamodel.org//bbs/flyrob/soft/RVF3_2.rar 用讯雷下速度会更快.用半个小时我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加分!

我靠,现在怎么不能加分了??

不好意思了楼主!

网友:
真的很快!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同上问题,是不是要虚拟光驱的?
w

网友:
我已解决,是虚拟光驱的问题.
先把虚拟光驱的名称改为RFV3_1插入(J:)(安装CD1),安装CD2时先把安装CD1的虚拟光驱弹出再把虚拟光驱的名称改为RFV3_2然后把RFV3_2插入安装CD1的那个光驱点击确定即可!(我用的是 FARSTONE  的 Virtua Driver9 )

网友:
楼上的,能说说具体操作吗

网友:
下完了, 谢谢
一会儿试试

网友:
我现在安装CD2出现问题,不让安上去。。。。我是没做虚拟光驱,把G3刻录下来了

网友:
请教大家

网友:
先用WINRAR解压(RVF3_1),把该文件夹内容全选后单击右键移至压制虚拟光碟档案后单击虚拟光碟待分析完成后必须把红圈处右键重命名为RFV3_1(安装CD1时)和RFV3_2(安装CD2时)再点击压制,选择好路径后点击“下一步”(弹出的各项参数不要改!)再点击“下一步”,把压制的.VCD文件右键插入光碟(K:)安装完CD1后(会有提示框)右键点击CD驱动器K:单击弹出后再将压制好的CD2(RFV3_2)插入,在对话框点击是即可继续安装!

注意:压制CD2时亦必须要把红圈处重命名为RFV3_2否则安装无法继续!!!压制CD2的方法与压制CD1相同!
我的虚拟光驱软件为:FARSTONE 虚拟光驱9 (VIRTUAL DRIVER 9)(可上WWW.BAIDU.COM搜索下载)

网友:
搞不好啊,虚拟光驱都没有用

网友:
 快来人啊,我的G3装不了,和15楼的一样,根据上面的方法都不行

网友B:
仔细看看是不是把名字改错了?
是RFV_x
下载下来的时候写的RVF_x
要是做虚拟光盘的时候直接复制文件名就不能用
我是复制的,总是不能安装
最后仔细一看,修改后一切OK

网友:
为什么我的虚拟光驱不行?

是不是虚拟光驱要用 W 兄所用的那种?
叫什么虚拟光驱?
为什么我的虚拟光驱不行?
w

网友:
用我的基本能行,其它的不敢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是不是把名字改错了?
是RFV_x
下载下来的时候写的RVF_x
要是做虚拟光盘的时候直接复制文件名就不能用
我是复制的,总是不能安装
最后仔细一看,修改后一切OK

谢谢DX正如你所说,因为一时偷懒......

网友:
这些软件都要加密狗吗
w

网友:
有没有不要加密狗的?
w

网友:
不用虚拟光盘.把文件刻下光碟中可以直接安装吗?

网友(2007-03-18):
安装后怎么使用啊。摇控要通过什么才可以和电脑互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