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护延长舵机寿命的办法

楼主(2007-02-15):
原来0704A没有舵机行程调节选项,就在遥控器菜单把舵机行程减少,这样是可以达到目的
副作用是舵机运动很慢,不过这样飞了2星期3D都没事
今天新的401回来了,装上去
终于可以在陀螺仪调节行程(90就足够了)
当然遥控器菜单把舵机行程恢复100%

然后飞起来锁尾的超稳,但是因为是6g舵机啊,还是0。1秒的那种扭力真担心不足

果然才第二个翻舵机空中罢工,好在稀里糊涂的熄火居然又正下来了,没事

现在想想,只要不是太追求尾巴要像一根棍子一样的爽,不如都在遥控器把行程减少一点呢,这样飞舵机的寿命一样会延长好多

经常见有人说烧尾舵机的,我想用不是56这种级别的可以考虑我的以上方法,延长尾舵机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0704A没有舵机行程调节选项,就在遥控器菜单把舵机行程减少,这样是可以达到目的
副作用是舵机运动很慢,不过这样飞了2星期3D都没事
今天新的401回来了,装上去
终于可以在陀螺仪调节行程(90就足够了) ...

401的行程最好用100%,如果调90%,会影响401的寿命,当然这不是官方的说法,是JK说的,详细请看http://www.jkheli.com关于401的T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1的行程最好用100%,如果调90%,会影响401的寿命,当然这不是官方的说法,是JK说的,详细请看http://www.jkheli.com关于401的T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遥控器设定依法改到行程60%

今天爽3D  2块电池,再无失控问题了

网友:
还影响401寿命?头一回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的行程最好用100%,如果调90%,会影响401的寿命,当然这不是官方的说法,是JK说的,详细请看http://www.jkheli.com关于401的TIP!

记错了,影响的正好是舵机的寿命!
Adjust your tail linkage so that your tail servo limit setting (on gyro) is over 100% NOT under. Setting the limits under 100% can reduce the life of the servo. Don't worry about the center setting just fly it in AVC or heading lock mode only.

网友:
减少行程不能延长寿命。其实舵机很多寿命不行了是因为变阻器碳膜磨损了,减少行程不会减少变阻器碳膜中间位置的磨损,只要有磨损就会抖舵。

网友:
到底是什么啊,看的有些糊涂

楼主:
我再说吧,双感度陀螺仪在遥控器菜单减少舵机通道得行程量达到的效果并不是和行程有关,而是让舵机跑慢,
要真正的减少尾巴行程量只有401等带单独旋钮的陀螺仪可以做到,亚托R500 GY400等小双感陀螺仪都不行

遥控器菜单减少舵机通道得行程量并不会减少尾巴的行程,而是让舵机不那么暴速的运动。反正这样对9g以下的尾高速舵机的寿命绝对有好处。对BEC的寿命也有好处。

不好的地方就是舵机的性能没得发挥完全

网友:
"反正这样对9g以下的尾高速舵机的寿命绝对有好处。"
----依然保持我自己的意见,目前为止没见哪个论坛上说过,除了这位!还是JK在他的网站上说如果嫌用9650转得不够快,可以加到120%
我的56一直是150%,用了两年,而且有一年还是两边撞墙,依然没啥问题!

楼主:
56是9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