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GY401陀螺仪功能

楼主(2007-02-16):
FUTABA GY401陀螺仪功能,上面哪个是调感度?哪个是调什么的?知道的可以和我说下吗?谢谢哦!

网友:
我也想具体听听高人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GY401陀螺仪功能,上面哪个是调感度?哪个是调什么的?知道的可以和我说下吗?谢谢哦!

401是在发射机上调感度哦!
陀螺面板上的两个调整钮:一个是调整(限制)舵机行程的,另一个是(使用普通舵机时)调整延迟的,用数字舵机时要将其拧至0位。
还有两个开关:一个控制正反向,另一个是数字/普通舵机选择开关,使用普通舵机时一定要关闭!否则会烧坏舵机!!!

网友(2007-12-05):
401是在发射机上调感度哦!
陀螺面板上的两个调整钮:一个是调整(限制)舵机行程的,另一个是(使用普通舵机时)调整延迟的,用数字舵机时要将其拧至0位。
还有两个开关:一个控制正反向,另一个是数字/ ...

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啦

网友A:
问下,用辉盛9g做尾舵的延时需要调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用辉盛9g做尾舵的延时需要调到多少

可以调到70左右试试

网友:
用Hitec的56HB的话延迟一般调到多少?

网友:
56HB延迟一般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