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安裝LED在雞雞上用的問題

楼主(2007-02-16):
各位大哥,我多在夜間飛行,希望安裝LED灯在雞雞上,曾加視覺及美觀感.我想用二組有顏色的LED灯每四秒閃動一次多美麗.懇請各位大哥可有電子線路圖?在此謝過.e-mail : milolin2000@yahoo.com.hk

网友:
有带自闪的发光二级管,有单色的和七种色循环闪的。或二种至多种色的,

网友:
教你个好办法,买几只七彩LED一元一个直接插在电池平蘅充口就行,

楼主:
我需要的是每四秒交替閃動一次的兩色灯電路圖.謝謝

网友:
容易制作的闪光电路

闪光电路的制作
  (一)电路中所用元件规格:
  R1、R2 50kΩl/8W 碳膜电阻C1、C2100u6V电解电容器(10V也可以)VD1、VD2  Ø5发光二极管V1V29013晶体三极管(9014也可以) K 拨动开关。(我是用旧电脑主板上的元件)
  (二)操作步骤:
  1.首先用万用表检查各元件质量。
  2.将各元件引脚用小刀刮亮、镀锡。元件镀锡时应用尖嘴钳夹住引脚根部,以防元件过热损坏。将印刷电路板铜箔面用细纱纸打光后涂一层松香酒精溶液。
  3.将镀锡后的元件按电阻、电容、发光二极管、晶体三极管的顺序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元件插入时,应按图位置插入,并特别注意电解电容器正负极、发光二极管正负极和三极管b、c、e三个极的位置,千万不能插错。
  4.元件可采用立式焊接。发光二极管引脚要留得长一些,其它元件可只留5mm左右。焊接时,应用尖咀钳或镊子夹住元件引脚根部以利散热。
  5.将电源接线焊好。接正极的最好用红色电线,中间串联拨动开关。
  6.检查焊接质量。检查邻近焊点间是否有相碰短路。用偏口钳剪去多余的引脚。
  7.将电池盒上愕鱼夹按正负正确夹在两条电源线上。打开拨动开关。发光二极管应交替闪亮。晶体管闪光电路制作完成。

网友:
看贴必回是一种美德..

网友A:
找个个自激振荡的双稳态电路,在GOOGLE上收一下很多

上面那老兄xichang.2690 给的双稳态电路,很好!!!!

网友B:
用一块NE555就可搞定,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老兄xichang.2690 给的双稳态电路,很好!!!!

这图上没稳态吧 ,应该是多谐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块NE555就可搞定,很容易

对,这样就行

网友:
还是要加一些不会闪的LED吧,否则影响对飞机姿态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