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SE的选择 急!急!急!!!

楼主(2007-02-16):
小弟要买亚托SE,但不知银版好还是黑版好,请大家绐我意见!!!谢谢!!!!:loveliness:
单选投票, 共有 45 人参与投票
17.78% (8)
82.22% (37)

网友:
据说黑版好,侧版全部是炭纤,而银版是炭纤外包银色玻纤,摔机可能造成玻纤层和炭纤层分离,不过我摔了那么多次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我要的银版,因为比较漂亮,呵呵

网友A:
用钛合金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钛合金版的

网友:
银的比较容易分层裂开,我的有好几处有小裂缝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出手相助,看来我大概也有定夺了!黑版吧!!!

楼主:
大家所说的钛版是不是传说中的450SE V2????现在大概什么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所说的钛版是不是传说中的450SE V2????现在大概什么价钱????

不是,V2版是更换了新主桨的版本,钛版还是老版本,只是侧板材质不同。二手交易区里面有钛版的出售,感觉还不错。

网友B:
我喜欢碳纤的黑板的。银色的是玻纤和碳纤复合的,强度和刚性要比纯碳纤的差得多,但成本便宜。因为碳纤布和玻纤布的价格差NN倍。
钛板没用过,不过我觉得一来价格高点,二来重量也较碳纤重点。如果不是发烧或摔机狂的话,碳纤的黑板就够用了。

网友:
黑版好,比较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碳纤的黑板的。银色的是玻纤和碳纤复合的,强度和刚性要比纯碳纤的差得多,但成本便宜。因为碳纤布和玻纤布的价格差NN倍。
钛板没用过,不过我觉得一来价格高点,二来重量也较碳纤重点。如果不是发烧或摔 ...

        ~~~~~~~实在太感动了~~~!!!5IMX的模友们太热心啦!!绐出这样中肯的意见,那黑版SE我就奸定你了

网友:
要不也可以试试一边用黑色,一边用银色...

网友:
两面派啦。那不是。。。

网友:
 俺就是下侧板是黑的上边是银的,感觉很结实,怎么摔都没问题~

网友C:
黑版好,比较酷
钛版更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版好,比较酷
钛版更酷

网友(2009-01-14):
黑色的才像碳纤, 我只选黑色的,没黑色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