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6舵机配合401时候的延时?

楼主(2007-02-16):
听说HS 56舵机 和 GY401 合作的时候,需要调节好陀螺仪延时。
如果这个延时调节的得当,那么尾巴会锁得很稳当。
但是多少延时算恰当呢?
请教有经验得老鸟!!

网友:
坐沙发,等高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HS 56舵机 和 GY401 合作的时候,需要调节好陀螺仪延时。
如果这个延时调节的得当,那么尾巴会锁得很稳当。
但是多少延时算恰当呢?
请教有经验得老鸟!!

因为HS-56的速度不是很快,为了与GY401更好的搭配,楼主可以试着把陀螺仪的延迟钮设定在50-60%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节~~~~~~~~~~

网友:
我用兰鸟的0。1秒舵机延时在25 这样效果还不错 可能还不是最佳,凑和上
  不过我问朋友他们飞56都习惯延时为0的,这个也有点不明白

过几天上56了我也好好研究一把

网友:
我用的新型的数码尾舵机(0.09秒/60度  1.8KG)延时打到25不到就行。

网友:
flt008 兄

数码尾舵机是不用延时的啊:loveliness:

网友:
同请教啊!~~~~~
我的也是HS56+401飞起尾巴甩的厉害啊。。。。。。
帮忙解决解决啊

楼主:
发现悬停时 锁尾没有问题
但是向上加速时,尾巴会甩一下
能够调节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