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左丝,为C0618配几个挂轮

楼主(2007-02-16):
做铣床,想在主轴上车一个左丝,但车床只有4个挂轮,只有到废品市场去碰碰运气。很不幸,没有。只要齿数在120——20之间的,模数是0.8的我就买来。齿轮中间的孔径大小不一,
我就将其全部车为16mm的孔

每个齿轮配一个直径为16mm的铁铆钉,铆死齿轮中心孔径

然后放在车床上定好中心位置,用中心钻钻好中心孔,再用9mm的钻花钻一个轴心空

但这个挂轮的轴心空上还要开一个内键槽。具体操作是:将三块锯片绑在一起,在砂轮上磨窄,直至能够穿过齿轮的中心孔

再将锯片上到锯弓上,锯成一个槽口深度约2mm

,再将槽口修平,挂轮就做好了

将中心钻上在铣床上,在每个齿轮上铣出一个与其齿数一致的数字,这样就增加了五个挂轮

我在自己做的铣床的主轴上车了一段左丝,同时还车了两个相应的螺帽。由于是在同一个挂轮上车丝杆、螺帽,所以对齿轮的搭配要求不是很高,容易成功

把它装到自己做的铣床上,非常满意,也向新年献个帖。

网友A:
 在非工作面上涂上防锈漆(选不容易分散注意力的颜色!)

网友:
你的铣床要4个轴承这么多吗?2个就够了吧.是209的滚珠轴承吗?
装轴承是用过盈陪合吗?用拉马还是敲进去的?还有你用带盖轴承考虑过要定期加凡士林时很嘛烦吗?

网友:
不错,齿轮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非工作面上涂上防锈漆(选不容易分散注意力的颜色!)

这个东东还没有完全做好,等好了后,再来个大装修。

你的铣床要4个轴承这么多吗?2个就够了吧.是209的滚珠轴承吗?
装轴承是用过盈陪合吗?用拉马还是敲进去的?还有你用带盖轴承考虑过要定期加凡士林时很嘛烦吗?

是的,为了增加刚性,所以轴承用得多了一点,这是参照某个国外网站上面的。轴承用的是精工6009,这样的轴承应该不会经常要加凡士林吧?这个轴承的内径为45毫米,外径为75毫米。此外,轴承用木榔头轻轻敲进去的。

不错,齿轮是什么材料

我是在废品市场买的,是从旧设备上面拆下来的,材料应该没问题。有一个好像是用铸铁做的,其它的都是45号钢。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还想问一下,你是先装轴承再焊机头还是相反?
如果是前者烧焊的高温会影响轴承并引起主轴扁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还想问一下,你是先装轴承再焊机头还是相反?
如果是前者烧焊的高温会影响轴承并引起主轴扁心吗?

我是先将钢管的内壁车成大约72毫米的样子,然后焊好横向的那一个钢管,再将内径车成75毫米,总的来说是先焊后车。只不过为了车这个内径,焊后我的小车床就无能为力的了。所以我是拿到人家大车床上面车的,花了俺25大洋。然后再在钢管中心再车一个内套环,铆在里面,长度是25毫米。这个25毫米正好是两组轴承之间的间距。

网友:
轴承不是锥度的?滚珠的?

楼主:
不是锥度轴承 是深沟球轴承

楼主:
Figure 1: Major Mini-Spindle components and layout.

网友:
 怎么说呢?感觉还行吧,特别适合小的铣刀,现在不是流行高速铣吗?

网友:
不用锥度的 轴承磨损了怎么办?

网友:
与铣夾头配合的mos接口是车的吗?内接面有上磨床磨过吗?

网友:
我的618床一个齿轮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