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己用CDROM电机缠了一个无刷,真有劲

楼主(2007-02-16):
今天自己用CDROM
电机
缠了一个无刷,真有劲,只是不知道,22#E的4合1接受机,哪个是尾电调的信号?谁指点一下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A:
没换磁石,效率行吗?

楼主:
劲头十足,顶原来的尾电机力量3倍, 就是不知道4合1 接受机能不能 改双无刷

网友B:
我的尾电机磨损掉一个了, 如果这个能用上, 那就好了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电调信号线能不能直接接到接受机上,用不用改装啊,现在接受机上有6个插孔,1 2 3是舵机,4 是主电机无刷电调信号,不知道剩下的5 6 有没有尾电机的电调信号.
5 6 我接上主电调和电机,然后打转向杆,没有反映.是不是尾电调特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