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老机失望,找到消除双桨的程序

楼主(2007-02-16):
我的XL用手掰旋翼头虚位旷量很大,这段时间双桨挥之不去

差点又要全部升级新的亚托金属件了,好在那天无意中打电话和模友聊天,听说他这位南宁有名的‘双桨王’已经顺利摆脱该‘称呼’
惊异之后连追问秘笈
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换了一个大浆夹的球头扣而以--原来和我一样,那个困扰他多天的问题就是球头扣。
被换掉的2个球头扣在使用的时候用手摇他间隙是一样的,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飞在空中,特别打开3D模式的时候,双浆立马出来。不是上就是下,,无法调整,哪怕你扭半圈长连杆也不行

OK,赞叹之余我今天中午也忍不住把我的XL的球头也换了几个,尽管它们看起来还是很紧的

下午下班去飞。瓦赛。久违的3D模式下正,倒飞一条直线的浆型出来了,决无分层啊

风声也是飕飕的利索

翻起来干脆果断。配合我的401陀螺仪之稳定锁尾,乱风中照样爽3D啊

网友:
前个月我把450SE的球头扣也都换了一遍,感觉那个爽啊,不过现在又有点松了,主要可能是平时用尖嘴钳拆球头扣,把球头划伤了,新球头扣装上去很快就磨损了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定期更换的好

楼主:
另外要消除双桨,平衡大浆也非常重要啊。

原来的亚托325木浆 称过相差0。1g   重心相差2mm吧。就懒得上胶带

手抓机高速运转的时候
感觉偏心震动的厉害,当然飞在空中我也观察过是没那么严重,只有拿在手才感觉的出的。既然今天换球头扣
顺手做了平衡,上了4圈胶带,重心位置基本一致

再高速转。震动消失。尾巴也锁定的好了多
经过消双桨,平衡重心。整个机飞起来是面貌焕然一新
所以说啊,一架机要飞的爽。调试功夫是少不了的。7分调试啊

网友:
好经验,学到东西了

网友:
球头扣是易损件!!

楼主:
这么说吧,旋翼头结构是允许有虚位。我和我朋友的虽然都是金属件,但飞机飞久了虚位是相当的大。
但是这个虚位必须是2边都一样,一个虚多,一个虚少。双桨是必然无法消除。就算你正飞无双桨,

倒飞它肯定就出来。
而可以调整的虚位的大部分就是换球头扣,要换新金属件当然也是办法之一。代价大

在排除主横轴不弯,T头不弯(可以不上大浆,空转检查震动大否)

后双桨还是无法调整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把影响螺距的几个球头扣逐一双双更换

希望碰到此现象的朋友多实验看看哦

网友:
改天我也换,好经验

网友:
很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