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小齿轮从侧面看运动轨迹是波浪状的,求帮助~

楼主(2007-02-16):
转动时小齿轮从侧面看运动轨迹竟然是波浪状的,我换了全新的机架,全新新款的上下大齿轮组~连皮带齿轮组也是全新的~
锁大齿轮的时候没有锁的很紧,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A:
1、你可以从上面观察一下那个11T的皮带轮,在转动时是否不同心,如果出现摆动的情况那就是在镶入11T齿轮时轴被压弯了。
2、如果未发现摆动的情况,那只能是对25T的塑料齿轮手工做一下调平的工作了。
3、小齿轮在转动时有一点不平是允许的,在实际使用时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楼主:
11T的皮带轮检查过了,没有问题~25T的塑料齿轮拿出来检查没有变形的,单装上去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怀疑是单向轴承套变形了,但是单向轴承套拿出来看不出哪里变形了,有什么方法检测单向轴承套是否变形了呢?小齿轮在转动时有一点不平是允许的,但是这点不平有1.5mm左右还是算正常的么?低速的时候转动声音都明显不一样,高高低低的,高速就听不出来了~还有请问下皮带松紧度要怎么把握呢??

网友B:
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正常,每个呀拖的每个飞机多少都有一点的

网友C:
我用了最新款得大齿轮组件,发现质地比原来得好,但是低速旋转时 从侧面看上去还有有些波浪轨迹

网友D: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用老款的全新齿轮组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把老款的单向轴承套换到新款大齿组内,转动时,小齿轮有很明显的波浪运动轨迹.绝对超过了0.15MM这个范围.大概就如LZ说的是1.5mm 的样子
看来还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我估计是质量或者运输过程中发生了变形(如有冒犯请见谅)
我说的这些都是全新的亚托原装零件,包括轴和轴承

楼主:
我用的也全是原装件来的,已经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全部更换全新件,就剩下单向轴承套没有备件,等年后再定来换上看看效果~~~我始终觉得有一点点偏摆都是不合格的装机,我不相信这个是亚陀的先天问题,应该是装机技术的问题吧。。我曾看过有个高手的450齿轮对的很正的~长期波兰壮的飞行的话,很可能造成扫齿轮或者皮带打滑~

网友E:
制造工艺。塑料的难免变形。毕竟强度没有金属的那么高。。。。

楼主:
今天下午實在忍不住手癢,抱著必摔的心情去飛450了~第一排電,不敢太暴力了,飛點靜態動作,低速時候明顯的齒輪不平高高低低的聲音,繼續飛第2排電,不管了,開始暴力的飛航線,還不敢3D,繼續飛第3排電,奇跡出現了,聲音越來越平穩,飛完拿下來查機,轉動齒輪,居然一點波瀾都沒有,反正眼睛看不到有上下擺動。真是神奇了。。。到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會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