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大家关于船表面油漆的严重问题

楼主(2007-02-17):
我是一条大VOLVO上的是26CC的
发动机
不是小松浆是678的吸水舵但是老是觉得速度还是没有上来大概最多也就50吧,我想问问大家是不是 浆要换一下要换多大的,
还有就是我的船壳油漆是原装漆但是现在表面的油漆已经一块一块的脱落了我想问问是怎么会事,我想把船的版花全部换掉自己从新做漆我想就用油漆店里买来的自动喷漆可以吗 小弟在这里谢谢大侠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
就算是26CC的机头也不一定用275的浆的,就算是小松也不一定用275的浆,还要看是什么机头,转速力矩功率等等。
油漆用自动喷漆可以,不过最好再加层透明漆保护。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车用透明漆吗??

网友C:
脱漆现象原于工艺问题
国内的船多用普通油漆喷涂完成,也未加保护漆膜,里面还有打腻子的,多用于修补缺陷,当遇到水时间一常就会脱落。
如果自己想在喷一遍,建议除掉所有原漆,用500-800砂纸再打磨光亮,喷上金属烤漆,用烤箱烤好后,可以保证很长时间不会出现脱漆出现。
自喷漆是简单修复~用于掩盖,也比较容易脱落,优点却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