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比我好多了,还只是65. 33A居然给我烧了
引用 网友A:
65MG连炸两个也够猛
引用 网友B:

同情+鼓励,顺便说一句,炸机与否与副厂无关.
引用 网友C:
是横轴螺丝飞出来导致的事故吗?
横轴的内螺纹不行?
引用 网友D:
用副厂到现在第一次出现这种质量状况........损失时巨大的.....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个别问题...
还好DHL不放假,过几天就有新飞机跟新65MG用了.....
现在暂时只好把TOWER PRO换上用了.....
引用 网友E:
 本来不想说的。副厂的东西是有些有问题。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过了年后我会发一贴告诉大家一个装舵机的好办法。
有米的就不用望下看。用正品。免得浪费 ...
引用 网友F:
新年再不炸就好
引用 网友C:
亚拓原装的横轴就是黑色硬化的,你说好不好?
太软的横轴只要轻微“擦”到大浆就会变形,导致双桨。
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更换麻烦。因为太软变形往往很严重,尤其是两端一旦变形将难以从浆夹轴承中拔出。 ...
引用 网友G:
发生过轻微摔机也一定要更换横轴,我就发生过横轴空中断裂的情况
引用 网友H:
无论什么轴,都经不起炸机啊,最好的就是不炸机
引用 网友I:
是688吗?我看和我的688一个样,只是我的配置要差得多。只用了一只65舵机和华科尔006陀螺仪。
欢迎光临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wz.5im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3 |

网友(2007-02-17):
 大年30的,我今天也炸机了...
倒飞,太贴地了,没电,结果翻不过来。翻到一半就尾巴先着地.....

结果一检查..损失65塑料齿轮一套而已.主轴,横轴都没弯,看来是万幸了...

网友:
 都炸机啦,慰问
不过副厂的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副厂到现在第一次出现这种质量状况........损失时巨大的.....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个别问题...
还好DHL不放假,过几天就有新飞机跟新65MG用了.....
现在暂时只好把TOWER PRO换上用了.....

请问DHL是哪儿,我的450坏了,正愁过年买不到配件,请告知,万谢!!!

网友E:
 本来不想说的。副厂的东西是有些有问题。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过了年后我会发一贴告诉大家一个装舵机的好办法。

有米的就不用望下看。用正品。免得浪费你的时间

横轴不要用黑色的。用没粘火的本色的。黑色是粘过火的。虽然不生锈。硬度也有很大提高。但容易断。本色每粘过火的。虽然软些。但起码的一点是不会断。也不会象其他人说的什么在转速高的情况下甩弯。

还有。横轴使用象688的那种,两边上自锁螺母。免得每次都要上螺丝胶。

主轴。看个人喜好。用硬的。炸了机。轴不弯。力量肯定会到其他地方。反正总有个地方得力。用软的。弯轴的话。其他地方要强点。

只要重炸了。就必须更换。

网友:
GL的横轴\主轴还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本来不想说的。副厂的东西是有些有问题。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告诉大家解决的方法。过了年后我会发一贴告诉大家一个装舵机的好办法。

有米的就不用望下看。用正品。免得浪费 ...

亚拓原装的横轴就是黑色硬化的,你说好不好?
太软的横轴只要轻微“擦”到大浆就会变形,导致双桨。
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更换麻烦。因为太软变形往往很严重,尤其是两端一旦变形将难以从浆夹轴承中拔出。
而硬一点的形变小较容易更换。
至于说到变形损毁,看看楼主的例子就知道了,软的主轴、横轴并不能挽救舵机,相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这一点有点像日本车和欧系车受伤后的比较
综上所述,还是觉得使用硬化后黑色的轴比较合适。

网友F:
新年再不炸就好

网友:
我也觉得黑色的质量要好些

楼主:
..
引用 网友F:
新年再不炸就好

今天换上原厂主横轴,拿着飞机推门出去飞,一时手滑飞机尾部向下摔到地上,尾管,尾轴,横主轴均轻度弯曲,闷的......再换上了副厂主横轴,飞还是能飞,就是已经很难控制了,飞到最后一块电池小炸了一下...
抱怨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原装的横轴就是黑色硬化的,你说好不好?
太软的横轴只要轻微“擦”到大浆就会变形,导致双桨。
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更换麻烦。因为太软变形往往很严重,尤其是两端一旦变形将难以从浆夹轴承中拔出。 ...

我也觉得横轴需要的刚度,没有形变就没有震动,没有震动就会提高零件的安全系数.我昨天的炸机应该是高速变速使横轴弯曲,然后剧烈的震动扯断了横轴,断的那一侧的桨夹连着大桨先甩离了本机,高速单侧桨转动产生的偏心力拉弯了主轴,这个时候就把2个65MG的齿轮毁掉了........当时做的动作是高速自旋,飞机失去两根大桨后稳稳地垂直从6M的空中掉了下来,脚架,底版,尾管,尾轴,尾桨,尾撑,十字盘导架都坏了.....

我不太敢用太软的了,一是太容易弯,即使是安装时也能弄弯....而且变形过度就是不能把力给吸收掉,往往会把主旋翼上面的金属帽给打飞....我遇到两次这情况了,在室外根本不可能找到那个金属帽...

网友:
 太极端了。

网友:
我们都用副厂的也没见什么事

网友G:
发生过轻微摔机也一定要更换横轴,我就发生过横轴空中断裂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生过轻微摔机也一定要更换横轴,我就发生过横轴空中断裂的情况

我来说明一下:
1:如果您的飞机是450SE,那么如果发生轻微的摔机,我们建议最好也换一下横轴。
2:市面上的白色主轴有好几种,材料和品质都不尽相同,包括我们也是最近刚刚定型的。
3:原产的主轴是15元一根,副厂的是3元一根。从机械加工角度来说是相同的,这里副厂的配件受成本制约的因素太多了,不好放一个平台上比较的。
4:主轴横轴太软或太硬都是不行的,飞机炸下来要有卸力点的,这也是我们有钛底板,但不向市场推广的原因。
5:原产和市面上配件的材料是基本相同的,但亚拓对产品品质是有要求的,他的每一批品质都是相同的,但市面上副厂配件是会不同的。
6:所以我们后来采用淬火调质热处理工艺,尽可能的将材料调到比原产品质硬一点,在用发黑工艺调软,但表面又是很硬耐磨防锈的。
7:这里大家对发黑工艺有点误会,以为发黑会变硬,其实只是表面会变的耐磨,其实这道工艺是很简单的。
8:最最重要的是主轴有没有经过调质热处理工艺,这道工艺对材料的品质影响很大的,当然还有成本,呵呵。

网友H:
无论什么轴,都经不起炸机啊,最好的就是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论什么轴,都经不起炸机啊,最好的就是不炸机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好象并不关炸机的事情能够吧......
其实飞前的检查才是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