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卡住了,怎么办?? sjm的说明有问题?

楼主(2007-02-17):
如果按照sjm 400 v2 说明书里面的数据, 螺距增大的时候,图中蓝色箭头的地方会卡住, 即使不卡, 在拉上方向舵的时候也会卡到.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调的? 我试着加长了几个连接头, 可是这样的话调螺距曲线的时候就要调到非常高的参数. 螺距为零时我的ff8 要调到60%.

网友A:
按说明书的参数连接时,有没有量过卡住的时候螺距是几度?

网友A:
你试一下螺距为零时50%,然后最大螺距调到10度,再试一试看会不会卡。
我调机的步骤是:1、先调3d模式,把推杆推到中位,舵机摇臂要保证在中位,保证第三点为50%(我的是五点曲线),然后调旋翼头拉杆(如果只有一点点偏差可以调舵机摇臂,这样最快,但偏差大了就不能这样调),把螺距调为0度;
2、通过螺距曲线调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为正负10度;
3、调第二点和第四点,正负5度;
4、打回到普通模式,按顺序一个一个点调。
234点都只需调螺距曲线。
我几种机型都是这样调的,连说明书都不用看(我调过的机机只有sjm400V1有说明书 ),而且一般是一步到位不用反复。
一般来说,旋翼头中联和舵机的位置(这两个位置都不可调)已经决定了整个结构是否合理,如果位置正确的话那么就是你调机有问题,如果位置不正确那么这种机型干脆就可以扔掉了。

网友B:
那个地方是有可能卡住,我是把那个限位槽向上移了一点,2mm吧,最大螺距10度时拉杆也碰不到了,据说亚拓的限位槽是向下会卡住,呵呵

网友A:
限位槽上移要注意,检查看3d模式,螺距最低时,推升降舵到尽头,转动旋翼头,看限位槽会不会碰混控臂。
上面只是一种可能,具体要试试才知道,只是提醒一下。
千万不要平时飞得好好的,某天转飞3d,倒飞改出时来个大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