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的阿拓原装的电调

楼主(2007-02-17):
请问各位的阿拓原装的电调里面的参数你们选择那些项目?好象出厂的设定值是:无煞车,中进角,低电压保护,一般飞机模式,标准油门反应

网友:
我的出廠值是一般直機模式的..不是一般飛機模式...其他的跟你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