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240配什么舵机会更好呢?

楼主(2007-02-17):
自己的240用了GWS的舵机,但大家看我的录像说尾巴锁的还是不够好。
那么,请教大家,240用什么舵机更能发挥效力,更能让为把牢固一些呢?谢谢!!!

网友:
GWS得舵机是慢舵机,应该选择高速舵机
公认最好得是56

楼主:
55咋样?

看有个兄弟在出55,如果可用,打算收了 :)

网友:
55不行。。。绝对不行

楼主:
65怎么样呢?

我看GWS的数据也不错啊,到底哪个快、哪个慢,要怎么判断?
完全晕了

楼主:
高手来啊~~

解释一下,怎么选择舵机、尾舵机。。

楼主:
9650是数码舵哦

如果我买了9650,那么我一定把240改成401。
但是有很多朋友多说240足够,那么一定有好用的配240的普通舵机,什么更好呢??

当然,还是要谢谢楼上的兄弟 :)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楼主用56 ,老手推荐9650!56性价比不错!

楼主:
GWS NARO/STD(9g大扭力微型舵机)
台湾广营电子出品
GWS NARO/STD
尺寸:21.8mm×11mm×19.7mm
重量:8.8g
速度:0.11s/60°@ 4.8V
扭力:0.80kg/cm

一流品质、一流性能、精度高、响应迅速、附带多种舵盘

这个跟辉胜9克哪个更合适些呢?

楼主:
Hitec HS-56HB高精度高速微型舵机

功能说明:
HS-56HB延續Hitec傳統的精度高,壽命長,毛病少等特性.同樣配備培林及最新之含錪尼龍齒輪組,本齒輪組的耐磨耗特性為傳統尼龍的4倍,可以確保長期使用後中立點的準確性,在同等級產品內所像披靡。
不僅適用於室內機,手擲滑翔機,甚至超微型公園休閒機等,甚至可以運用在更大型的電動3D機,特技機等.外殼設計更方便直立或橫式安裝,HS-56HB在超微伺服機的領域內樹立的最新的典範。

商品规格:
●輸出扭力:1.2kg.cm(4.8V)
●動作速度:0.12sec/60°(4.8V)
●額定電壓:DC 4.8-6V
●運轉電流:200mA(4.8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2.6mm x 12mm x 24mm
●重量:10.7g

商品配件:
●伺服舵片x3
●舵片固定螺絲x1
●伺服機固定用自攻螺絲x4

这个从速度上看,似乎还不如上面的GWS呢,难道速度没有价值?

网友:
401比240是不是就多个遥控感度的调节啊?其他好象没变化,没用过,请用过的来说说区别。
不过240应该上9650,数码对数码才是最佳搭配。

楼主:
240不支持数码舵机的

如果要用数码舵机,想充分发挥数码舵机的威力,那么只有2个选择:
1、买个401
2、改240到401

之所以来这里问,是因为我的确发现很多人都是240加普通舵机即可达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