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油门无反应,急

楼主(2007-02-17):
我刚买的天地飞6A遥控器,电调是好盈25A,舵机辉盛9克,无刷2408-21,但是接是3S里电池,舵机有反应,无刷油门无反应,无刷发出一声特殊的短音乐,然后就是急促的滴滴滴的声音,大家告诉我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
电调要设置程序的~~

网友:
要不就是控的油门开关没打开!!

网友:
油门摇杆到最低点,或油门设反向就OK了,报警是油门没在低点

网友A:
1、检查你的油门通道反向是否做好。(新控天地飞油门默认值为反向——即最低点为最高油门)
2、好盈电调油门行程量设定,先把油门杆推到最大处,听到滴滴两声后迅速将油门拉到最低,确定音“滴——”之后,揍音乐,设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你的油门通道反向是否做好。(新控天地飞油门默认值为反向——即最低点为最高油门)
2、好盈电调油门行程量设定,先把油门杆推到最大处,听到滴滴两声后迅速将油门拉到最低,确定音“滴——”之后,揍音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