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充电器充电问题

楼主(2007-02-17):
我用3E充电器电池,冲满以后过一会在把电池插到上面去,怎么又亮红灯了?电池冲满后没用过,放了一会,请问这种情况大家会有吗?正常吗?还是我电池有问题呢?我试了好几筷电池都会这样,刚冲满电在插上去又亮了一个红灯,一共有三个灯,冲满后三个灯都亮绿灯的,可是我冲满后是亮绿灯,等一会在插上去就有一个亮红灯了!

网友:
电池电压会回一点的,我的也一样,

网友:
别忘了人家是侦测型的

呵呵

网友:
我的现在还有啪啪的 响声呢

希望厂家能解释解释 ,最好能给修下,用了2 个月 ,接上电池就 好了 ,能正常充电/

楼主:
大家插上冲满电的电池有一个灯有时都会亮灯吗?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网友:
正常得 地球人都这样

网友:
不这样就不正常了

楼主:
我还是不懂为什么冲满电后插上去亮红灯正常?不是冲满电后应该亮绿灯吗?你们还是没看懂我意思?

网友:
告诉你

那是侦侧电池的电压所以灯是红的,等侦侧完了就是绿的了 现在明白了吗?

楼主:
那为什么有些电池我冲满电以后,过一会在插上去就是三盏都是绿灯?有些电池刚冲满电插上去,就只有两盏绿,有一个红?按正常道理说的话,冲满电的电池插上去应该三盏都是绿的!只有没冲满电的电池插上去才亮红灯,一点电都没冲的电池插上去是三盏红灯都亮

网友A:
那是你电池的问题 ,你还是要好好看看理电池的说明呀, 正常的是3.7V 3E的冲好的时候是4.2  V安全电压 你要是把电池放一会 在充红灯亮,那是电池电压有点低于4.2V要你你有高精度表你自己 量一 下就知道了 . 你第一贯插上 去的电池是绿灯亮 那是你没关充电器的电源 . 你要是先接上  电池后开开关你在看看 呵呵.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我电池有问题了?我五个电池有时都会这样。那全部都有问题?

网友:
真拿你没办法

你就用 吧 反正灯变绿了就好了不要在充了没有用

楼主:
那正常吗?哎呀  说清楚点可以吗?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电池的问题 ,你还是要好好看看理电池的说明呀, 正常的是3.7V 3E的冲好的时候是4.2  V安全电压 你要是把电池放一会 在充红灯亮,那是电池电压有点低于4.2V要你你有高精度表你自己 量一 下就知道了 . 你第一 ...

你说我电池正常电压是4.2V?我刚冲满电不就是4.2V吗?为什么插上去有时会亮红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告诉你了吗 . 理电正常是3.7 V充电器充好的时候是 4.2V你放了一会的电池的电压是要下降的 ,也就是说不到4.2V了 所以侦侧到 没有 充好的时候的电压4.2V 所以就要往里面冲电了哦 ,不变的是你的电池电压下的慢 所以就是绿灯,你要是放半个小时你看看 不变你找我好了哈哈 ,这么说 你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
在不明白我要打你了

楼主:
我明白一点了,电池才放一会就会放那么多电的呀?那电池没事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电池没问题 都要降点的

网友A:
不是你想的那么多
就一点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