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400V2,尾翼移动有点涩(看图请教)

楼主(2007-02-17):
刚到手的400V2,没有安装
舵机
,用手拨动尾翼攻角(螺距)的推拉球头,感觉在推拉过程中,有某个位置有点涩(卡的感觉),用点力才能推过去。装上舵机,上电,就推不过那个点。(如果手捏住尾旋翼来改变攻角,就非常顺畅,没有这样的现象)。
转起来后,这样的现象也没有了,能够左右移动比较顺畅。
但是又有新问题出现,打满左舵后摇杆回中,但是舵机只是稍微回中一点(相对开机后的中点),仍然保持着一个比较大的角度。
看结构,好像是里面一个铜套,套在尾轴上。
是正常的吗?
是否需要加点润滑剂?
图一:尾推系统只能到达的左边的极限位置,再往左就非常紧,用手得用很大的力,才能勉强拉过去,同样的要是过了这个位置,要往右推时,就几乎推不动。(都是用手的)
图二:要是用舵机推,就会这样了。

网友A:
应该是有问题
我的没毛病
不是加点润滑剂的事
要不你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B:
舵机都推不过去的话,应该是很卡了,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建议用新尾推,省心省力!!!

网友D:
把尾轴拆下来搞细一点,再重装一便。

楼主:
什么也没做,就是插上电,让它转转。就一切正常了。晕。。。。。。

网友E:
仔细看看,是不是加点油就能解决

楼主:
后来发现是因为,打左舵时,舵量太大,太靠近尾杆,调整了舵机的位置,现在解决了

网友F(2007-05-16):
涩的问题,我一直没有解决,据我反复观察发现是尾变距连接部位造成的,现在的双尾推加了轴承,所以就解决了,看来真的只有升级才能一劳永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