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十字工作台

楼主(2007-02-17):
我想买个十字工作台改铣,哪有阿!

网友:
楼主您好!  可以看看这里 有合用的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要手摇的那种

网友:
一般的十字钳精度极差,震动严重
可以的话直接买铣床好了,我改了一台,现在还是想买真正的铣

网友:
十字钳精度是严格说不能用铣,铣只能是粗糙,钻比较合适,买个十字滑块,精度比较高,加个平口钳就用来能铣!在广州大德路大把!

网友A:
在二手市场买一个车床上用的小拖总成比十字钳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二手市场买一个车床上用的小拖总成比十字钳要好。

同意这种说法,找了半天,好用的十字台不是太贵,就是精度一般,还得DIY好些

楼主:
我就是要十字滑台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二手市场买一个车床上用的小拖总成比十字钳要好。

朋友,大概多少钱合适?

网友:
pk

十字滑块价格视你要的尺寸,最少也要200上下,加个简易平口钳大约250左右!

网友:
大约在几个月前在二手市场买过一个旧拖把,好像是100元。做铣床Z轴

网友:
就是上面这个拖把100元,这个长度是270毫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