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雷鸟等小电直飞行高度的问题?(好玩又无聊)

楼主(2007-02-18):
先有两个问题:
1.如雷鸟等小电直等最高能飞多高?
2.这个高度是绝对高度?还是相对高度?

下面的好玩了。
1.我的无刷雷鸟,最高能能飞20米?就算20米。我家住11楼,楼高25米以上,我的无刷能在家里飞起来吗?
2.如果我的雷鸟在家里能飞起来,我把雷鸟飞到阳台外,机机会突然掉高度吗?
3.要是不掉高度的话,就是说雷鸟能飞25米以上?如果掉高度的话,就说明雷鸟在家里飞不起来?
悖论就出来,
请各位老大,说说自己的观点。

网友:
家里可以飞起来,飞出阳台也不会掉高度,飞机应该可以飞至少  50  米(调校好),个人推算

网友:
直升机的高度由什么所限??

网友A:
主要是取决于遥控器距离
几百米内空气密度几乎一样 要不我家住32楼 岂不是要陪氧气瓶了

网友B:
我也一直有个问题:
假设雷鸟在一个很大的公共汽车里,汽车是开着的,
雷鸟能垂直悬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有个问题:
假设雷鸟在一个很大的公共汽车里,汽车是开着的,
雷鸟能垂直悬停吗??

当然能,只要不使敞篷的,跟室内悬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取决于遥控器距离
几百米内空气密度几乎一样 要不我家住32楼 岂不是要陪氧气瓶了

油门推到最大,也就30米左右升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能,只要不使敞篷的,跟室内悬停是一样的

不好确定,在车内悬停,就是机机和汽车的相对位置不变,那么,车速和机机的速度?

车再开快点呢? 车在变速行驶呢?

恐怕要实践一下才行啊。

网友:
能飞千米以上

我猜想真机可飞多高电直就可飞多高(我指海拨高度)只是因各种条仵限制(人.设备.环境).不可能和真机比.如一位模友在**家中飞一米高.就相当于海边某模友飞高二.三千米了。
至于楼主在家可飞.阳台外就掉机.并非家中空气密度比室外高,而是气流.心里因素造成。
    同理.车内的直机是否可稳悬!理论上讲是绝对可以的(这相当于在地球上的某个室内悬停).但砚实来讲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回炉读物理吧!

网友:
非惯性系问题,查一下物理书。

网友:
heihei ...LZ真的要好好回初中复习物理的牛顿定律了

网友(2008-01-16):
同志们太可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确定,在车内悬停,就是机机和汽车的相对位置不变,那么,车速和机机的速度?

车再开快点呢? 车在变速行驶呢?

恐怕要实践一下才行啊。

机机在车内飞,其实和人在车里坐着的道理是一样的,刹车、变速、转弯都会影响到机机

网友:
JJ在车内还没飞的时候,就已经和车车有共同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能,只要不使敞篷的,跟室内悬停是一样的

哈哈,这娃娃高中物理学的很差啊。。。。

网友:
这是谁?出了一道6年级的科学题…

网友:
不好听的说一句~:

LZ的问题好无聊啊~!真是要回去重读物理了~!

就像那些站在旁边问“可以飞多高的”的人一样~!

网友:
我可能是最BT的,我把雷鸟飞到80来米过    2的问题是物理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