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调GL450,有收获,分享~~~~~

楼主(2007-02-18):
记得论坛中有个帖子,讲述了CCPM斜盘机器的调试方法,看后发现我的机器虽然能飞,但似乎有些不正确的地方。
因此,今天重调。

重调第一件事:将4个通道都放在中点,然后分别调整3个舵机,保持支撑臂水平。这样,在日后支撑臂摇动的时候,可保证角度相同,以达到CCPM斜盘控制精确。

第二件事:调整斜盘水平,这时候发现原来不那么简单。
1、3个都是辉胜9克舵机,但安装方向不相同,因此,无法简单将摇臂搞成水平的。
2、螺距最低点,把斜盘设置平了,推油门到最高,就不平了~~~ 奇怪
3、看6EX说明书,发现可以调节所有通道的舵机角度(EPA),而且,默认6EX的1、2、3、4通道100%都是40度,而5、6通道都是55度,看来需要调整。
4、分别调整1、2、6通,最高点可以水平了,移动看看,原以为OK了,结果。。。。。在移动过程中,左右前后降低速度不均匀,倒是斜盘七扭八歪的升降,靠!!!这样飞机不跑偏才怪。
5、重新调整1、2、6通高点、低点的舵角,经过了N次折腾,并采用了诸多可当作高度依据物品作参照,总算平了,升降也均匀了。
6、出去试飞。。。。。。

试飞结果:
- 挺好,3通增减,飞机不会左右前后的乱动了
- 居然可以短暂2、3秒不做控制,飞机保持悬停(小风很小)
- 前后左右移动速度均匀
- 升降过程机体稳定,垂直动作

总之,感觉好多了!!!看来调整的时间没有浪费。

东西写的潦草,如有错误或不明白的,敬请回复,谢谢大家捧场,谢谢!!!

楼主:
希望对其他模友有帮助

:)

楼主:
嘿嘿~~

有帮助就好。

不过刚听说,据说老鸟都不讲究调的,拿来就飞~~~

网友A:
没有啊,直升机调整是很重要的。。在推螺距时候,斜盘在任何一个高度都是水平的
调各个舵机的中立点,,左右最大行程来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位置舵角的斜度都要一致,不一致就要调节连杆长度。 尽量连杆要保持垂直状态
还有,在零螺距的时候记得斜盘刚好是在总行程的一半位置  混控摇臂也要刚好是水平的 这样正负最大螺距就可以保证在+- 11度

网友:
我依我自己的經驗幫忙補充一下...(僅供參考,如果有錯,請立即糾正,謝謝)

1.調的時候,要將螺距曲線第一點要設成0%...第三點設成50%  ..第五點設成100%(我的控是6exhp)
2.搖扞都對正成在中心點(其實就是把油門那根杆推到50%油門的地方就對了),其他上下左右的微調均取消
3.此時機機接上電源(記得把電機先拔下來,或設定成hold...電機不轉),舵機歸零後,將搖臂水平裝上(十字盤的三個舵機一定要相同品牌和型號),理論上,三個搖臂與主軸間的角度應該是一致的,不一定是90度,但一定是全部比90度大一點,或是全部比90度小一點.
3.確認螺距行程(總行程應該是18度:意思就是最低油門到最高油門的螺距度數,應該有18度那麼多;因為最終螺距要設成-9度~9度)
4.把油門打到最低,此時,主翼應該是-9度(如果不是的話,就要調成-9度)
5.把油門打到中間,確認主翼是否為0度,正常來講一定是0度
6.把油門打到最高,確認主翼是否為9度,正常來講一定是9度
7.我是還在練懸停,所以開始調螺距曲線,因油門打到最低要成為-2度,所以我的螺距曲線第一點是設定為40%,在50%油門時螺距要有5~6度,所以螺距曲線第三點是設定在82%,第五點是在100%
8.我基本上調好上述的動作後,十字盤都是水平上下,不用再調什麼東東...現在懸停也是超穩..放手五秒....風吹也是水平移動..

网友A:
9X的遥控器要注意。。

==記得把電機先拔下來,或設定成hold...電機不轉===
在9X不能这么干,hoid-熄火开关下的斜盘是负螺距的,而且舵机自动是按照中立点=0的,这个时候斜盘是往下一点。螺距-5度,,最要命的是 斜盘是不水平的

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一定要,把电机线,,或者插接受电池来调整

楼主:
EPA

我也是在重新调机的时候发现,3个舵机行程曲线不太一致,所以,最低点、最高点都可保证角度一致,但,螺距变化的时候会发现斜盘倾斜,而且是左一下右一下的倾斜。
那么,我不得不调整EPA来达到任意一点都水平的目的。
结果是好的 :)

当然了,可能是我的辉胜精度不够造成的起因,导致我不得不用EPA。。。。

而且,斜盘前面是1、6通,而1通100%是40度,而6通100%是55度,所以,如果不调整,一定会发现斜盘动作不对等。(当然,可以考连杆调整正确,不过我认为能不动机械结构调整最好)

网友A:
EPA是什么?是最大行程还是中立点?

网友A:
连杆长度是一定要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A是什么?是最大行程还是中立点?

EPA舵角调整功能
注意:改变“舵角量”将会影响双重比率,舵角调整应该是在设定双重比率之前被设定。如果你先设定双重比率, 然后再设定舵角最大行程量,双重比率也会改变。

可调整各伺服舵机左右舵角的最大行程量,伺服舵机左右行程量,可单独分开调整(当EPA被设定成100%时,123&4频道的动作角度左右各约40度,5 & 6频道的动作角度左右各约55度)

6EX里面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长度是一定要调整的

连杆长度只在一个时候调整,就是调整日子框水平、斜盘水平的时候调整一次,以后都用控来调整才对。高高手这么跟我说的 :)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补充一点体会:控制拉杆要连在三个舵机摇臂上相同的孔位,比如都装在第三孔上。

楼主:
:)

楼上的说法的确需要,我再补充。
有新手装机的时候,为了让飞机更加稳定,会考虑把连杆放在最内侧孔上,目的是飞机的动作小,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我曾经就这样。

正确的方式是飞机安装还是要强调灵活性,比如都安装在最外侧孔(除尾舵),然后通过遥控器来设置每个舵机的行程,就是EPA,以达到降低灵活性的目的。

这样,在未来有需要灵活的时候不至于要重新调整机械结构,因此这个方法更加可取。

网友B:
我用的也是6exhp,能说说,D/R,EXPO,EPA三者之间的联系吗?它们是如何影响机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6exhp,能说说,D/R,EXPO,EPA三者之间的联系吗?它们是如何影响机机的?

D/R 双重比例设定,可以让舵机动作量按设定增加或减少,比如:练习用低行程模式,减少误操作影响
EXPO 指数设定,可以设定舵机行程中的行程曲线,类似螺距和油门曲线
EPA 舵角调整,调整舵机行程,默认1、2、3、4频道左右各40度,5、6左右55度,也就是调整舵机行程大小(角度)

D/R 现在我还用不上,没研究过,不好意思
EXPR舵机行程曲线,现在看我的辉胜就需要调这个曲线,我虽然调了EPA,但是还是有点不准确,估计需要用EXPO来弥补了。等我尝试后回复你 :)
EPA就是舵角设定,我调的就是这个,有效果

网友:
真是好啊
学习中啊

网友B:
在设定EPA时,有的通道上面的有个小三角标志,有的通道下面有个小三角标志,有什么含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定EPA时,有的通道上面的有个小三角标志,有的通道下面有个小三角标志,有什么含义吗?

調整時小三角向下時,代表是低油門時的舵角量..
向下的小三角調整後,就把油門向上推,會出現向上的小三角
向上的小三角是高油門的舵角量..
為了要達到十字盤的水平升降,所以會依狀況的調整舵角量.
才不會高油門時水平.但低油門時又不平..
EPA設置後,十字盤應當平穩的水平上昇或下降.

其實我之前是用輝盛9克舵機與E-sky8克舵機..我也是要調整EPA,
但我改用Hitec 65MG之後,都不用調.都是水平上下.
是舵機的質量問題嗎??我也不知道..

以上僅供參考,若有誤請立即指正,謝謝!!

 ...不是要誤導各位,只是想乘機驗証我的做法對不對(因為我是孤鳥一人飛)...

楼主:
我也是一个人

没有人陪伴着玩,想交流经验只能靠BBS和QQ,郁闷

看来斜盘用65是没有疑问了,不知道55是不是可以。
按照参数看,只是力矩不够大,那么,我想应该表现在动作缓慢,但精度应该可以。如果55的精度可以,缓慢的问题对新手来说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直升机调整是很重要的。。在推螺距时候,斜盘在任何一个高度都是水平的

调各个舵机的中立点,,左右最大行程来达到目的。在所有的位置舵角的斜度都要一致,不一致就要调节连杆长度。 尽量连杆要保持垂 ...

这点很重要的!

楼主:
玩飞机的乐趣之一 ---> 调!

  :loveliness:

网友C:
3、看6EX说明书,发现可以调节所有通道的舵机角度(EPA),而且,默认6EX的1、2、3、4通道100%都是40度,而5、6通道都是55度,看来需要调整。

说明书是这么写的,但是,俺仔细看了俺的FF9里的servo输出图,如果用CCPM的话,1、2、6通道的输出量是一样的,所以推油门时3个斜盘舵机转动角度和速度应该是一致的,俺估计应该是你用的舵机有问题(不是一批货,或是一致性不够好)造成的,建议更换其中不同步的那一个,呵呵,这也就解释了你用65MG不需要调整EPA的原因了,65MG的一致性比较好些

网友:
另外,调机最好还是拔掉电调,直接用接收机原配电池进行,会更安全一点
因为新手必须要激活油门Hold和重新设置F/S点(有PCM模式的遥控器),才能确保油门Hold开关起作用,并且在信号受到干扰时电机不会意外转动,安全第一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得把電機先拔下來,或設定成hold...電機不轉===
在9X不能这么干,hoid-熄火开关下的斜盘是负螺距的,而且舵机自动是按照中立点=0的,这个时候斜盘是往下一点。螺距-5度,,最要命的是 斜盘是不 ...

老大,9X的HOLD是可以设螺距曲线的,将它的曲线设成跟NOR模式一样的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说法的确需要,我再补充。
有新手装机的时候,为了让飞机更加稳定,会考虑把连杆放在最内侧孔上,目的是飞机的动作小,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我曾经就这样。

正确的方式是飞机安装还是要强调灵活性,比如 ...

放在最外侧也是有问题的,一般是取摇臂长度13-15MM间,以连竿垂直为主,因为行程是可以靠END-POINT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看6EX说明书,发现可以调节所有通道的舵机角度(EPA),而且,默认6EX的1、2、3、4通道100%都是40度,而5、6通道都是55度,看来需要调整。

说明书是这么写的,但是,俺仔细看了俺的FF9里的servo输出图,如 ...

1、首先,6EX的默认设定可能跟FF9不同,因此6EX如果用CCPM,则需要设置EPA,调整6通角度。
2、然后,您说的没错,辉胜舵机的一致性的确不好,我后来也是从自己的7个舵机中,挑选了3个一致性好的来用,很简单就调好了。

如果不调整斜盘舵机的一致性,如果不调整EPA的表现应该是这样:
起飞,很平
加油飞高,飞机向侧前方使劲,要修正回来,且需要经常修整
再加油门,需要修整的要求越高

大家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飞机有这个问题,嘿嘿~~~~

哥们儿现在的飞机就很好,推油,飞机起飞,很干脆。此持需要向右修正一下,飞机就可以保持稳定了。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抽出手来弹烟灰,当然,需要快一点。

飞高了,不偏行,但是上面风大,修正频率增加,幅度也有所增加。

网友:
6EXHP俺也有,不过借出去了,但是俺调过6EXHP的 CCPM,应该没有40度55度的问题,因为一设置为SR-3的斜盘后就变高级混控模式了,3个斜盘信号输出是一样的

另外,EPA的调整正如你说的那样,用来调整3舵机的一致性的,哪怕65MG也不可能做出3个完全一样性能参数的,只能找几个近似的,然后通过EPA微调达到最高PITCH、0度PITCH和最低PITCH完全线形变化,机机自然就很好飞了

具体可参考wondersh推荐的视频教程,在Trex450版块中,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哦~~~~~

楼上的似乎说的对,如果我生产6EXHP,也会要求SR-3的时候输出信号1、2、6通要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在最外侧也是有问题的,一般是取摇臂长度13-15MM间,以连竿垂直为主,因为行程是可以靠END-POINT调整的

的确,可以通过END-POINT调整的,这个方法也好。

楼主:
我自己也收藏!

网友(2008-03-07):
留个名字,好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