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楼主(2007-02-19):
我的雷鸟不灵了,左手控制尾翼有时候不能回位了,请问高手,我改怎么办呢??

网友A:
会不会是尾电机寿命快到了?

楼主:
不是的,我用模拟器也是这样,遥控器左手键感觉比较松,一调整回位就不准确了,又要从新调,只有微动的时候是这样。
我作为新手来讲,在遥控器准确的情况下都难悬停,别说不准确了,尾翼一动,我就更没方向感了。。。。。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楼主:
后来我拆开看了下,左手控间隙好大,稍微动一点就回到另外一个位置上了,再动下才回位,在操作中很难准确回位。。。
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紧些不松动,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B:
有螺丝可以调的

楼主:
请问,你是指的遥控杆吗?那个我调过,没用。
能讲清楚一点是哪颗螺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