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cpro 先上两张照片

楼主(2007-02-19):
年前到手的机,外观不必多说了。从设计角度讲,如相比50油机的超大号倾斜盘,该机性能超前啊。

网友A:
鸡身是轻了,可是不耐摔吧

网友:
怎么看头罩怎么像运动鞋

顺便给各位拜年

网友:
啊,我的最爱,打算年后入手。

楼主:
准备近几天试飞

网友:
机头貌似没有黑色的漂亮

楼主:
今天下午在小区内飞一下,悬停很稳阿。

网友:
航线直怎么样

楼主:
航线直怎么样

   后续有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鸡身是轻了,可是不耐摔吧

很耐摔。
我已经摔过一次,当时是高速转弯时摔的,两大桨摔断,大齿扫掉,没有其他的损失。后来感觉单向轴承拆装有点涩,就把主轴换掉了就没事了。
因为我喜欢高转速飞行,用14T铜齿,以前飞V1用这种配置,炸机都比较惨烈,这回pro的损失这么小可以说是一个惊喜。
感觉新的设计把炸机的破坏力都控制到了主轴、大齿、尾管、大桨、头罩这个范围内了。
我一开始对碳纤脚架看不惯,不过摔过后对这个结构的耐炸性不得不服,现在反而觉得金属脚架太脆弱而不放心了。

不过pro的外形十分扁平,刚开始飞距离拉远了做动作有点不适应容易误判。

网友:
我看头罩象鲇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