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如何调整(雷鸟)平衡翼的角度

楼主(2007-02-19):
提示:

网友A:
先把旋翼头取下来,把平衡翼的螺丝拧松平衡翼就可以动了。至于角度除非有螺距尺否则要凭感觉调,其实没有角度(平衡翼和控制盘在一个平面上)对省力影响不大,但绝对不要有负螺距。无论有没有角度平衡翼都不要有双桨,在一边平衡翼贴上有颜色的胶带观察双桨很方便。

网友B:
在一边平衡翼贴上有颜色的胶带观察双桨很方便。

网友A:
刚才忘说了,给电之前一定确认螺丝拧紧了。我就被平衡翼射过正中鼻梁,现在还留个疤。先别安旋翼头,启动后观察是否有双桨,确定哪支在上哪支在下。仔细调整两边的角度,在下的角度调大或者在上的的角度条小。反复操作直到双桨消除。最后悄悄地说一下,如果保留角度因该厚的一边向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一定注意安全,要有的话找个护目镜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