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OMEI峨眉山滑翔机飞行体会

楼主(2007-02-19):
OMEI这款滑翔机卖相很好,组装也很简单,作为一架六七百元的飞机来说,还是具有购买价值的,但如果想要飞好这款飞机,就需要适当改良和增加投资,我的这架就更换了相当再一架飞机的东西,才勉强可以满足飞行。如果使用原配动力组根本就飞不起来(大于1400g的起飞重量),机身是不饱和树脂脱模,强度比较差,表面漆层很厚,重量偏大,在采取了一些减轻的措施后,飞机起飞重量为1170g。因为这款飞机自重比较大,故空速较快,不太适合初学者使用,在小风天飞行下滑角比较大,建议大家在飞这款飞机的时候选择有风的天气或作为山坡机使用

如果按照说明书指示将副翼连杆装在机翼下方,在着陆时极易拉坏舵机,故改在机翼上安装

这样的安装虽然不那么美观,但有效保护了副翼舵机,已CNC做作了一个整流模具,等用0.5mmABS压制的整流体装上去后就会显得好看一些了

机头座舱部分强度太弱,用环氧树脂和玻璃布加强一遍,并复合了两条碳片

电池选用了3E 15C\2200mah俚聚合物电池,配好盈30A无刷电调,地面放电电流17A

电机改用A22-20C无刷,机头固定电机部分用2.5mm环氧板加强,原机配的那个小桨换成11X8折叠桨

在草皮混合土地的场地上降落,第二个起落就把机尾的蒙皮结合部分颠裂,可见这款飞机的玻璃钢强度确实需要改进

用一些边角料制作了一个重心架,对重心测量使用起来方便了许多

网友A:
你的马达用的是什么?
我用辉胜的2409 +3S+8X4=超过10000转,普通飞行这个动力已经足够啦,头部比较轻,需要另外压重100克.

网友B:
猜猜这架多少米 ,和你现在的娥眉相差20块,还是标价!带襟翼的哦。
娥眉说是不好伺候,你还是买了,改了山坡和我一起爬山吧!! 正愁没有伴儿呢

网友:
turbo911  斑竹 我想和您联系一下 有没有qq 或者msn?

网友A:
斑竹,好漂亮的"机机",让人心动!

------------------
猜猜这架多少米 ,和你现在的娥眉相差20块,还是标价!带襟翼的哦。
娥眉说是不好伺候,你还是买了,改了山坡和我一起爬山吧!! 正愁没有伴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QQ:391287157 请注明滑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斑竹,好漂亮的"机机",让人心动!

------------------
猜猜这架多少米 ,和你现在的娥眉相差20块,还是标价!带襟翼的哦。
娥眉说是不好伺候,你还是买了,改了山坡和我一起爬山吧! ...

心动就送自己一架吧!过年了啊!

网友:
开始中毒了 SLOPE  FLYING 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马达用的是什么?
我用辉胜的2409 +3S+8X4=超过10000转,普通飞行这个动力已经足够啦,头部比较轻,需要另外压重100克.

马达是朋友帮买的,只记得编号是2915,牌子记不得了。
我原来用1800mah的电池头部需要配重,后改用2200电池刚好可以配平。动力是没问题了,关键是这款飞机空速较高,小风天飞行下滑角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猜这架多少米 ,和你现在的娥眉相差20块,还是标价!带襟翼的哦。
娥眉说是不好伺候,你还是买了,改了山坡和我一起爬山吧!! 正愁没有伴 ...

这飞机看上去还可以,提供点技术数据来看看吧。
有机会还是自己做点飞机,毕竟滑翔机要么买高端产品,要么还是自己做的好飞一点。
要去飞等着你约啊,我也是发现玩滑翔机的人太少,飞的时候伴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猜猜这架多少米 ,和你现在的娥眉相差20块,还是标价!带襟翼的哦。
娥眉说是不好伺候,你还是买了,改了山坡和我一起爬山吧!! 正愁没有伴 ...

这架山坡滑翔真是太漂亮了。如果有人买,算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架山坡滑翔真是太漂亮了。如果有人买,算我一个。

也算我一个~~~~~~~~~`

网友A:
我的那个峨嵋2000飞机可以关闭动力在高空自由滑翔。我的2409-12T 马达重量61克,导致头部太轻了,我在想把马达放在头部的外面(轴顶出来,从另外一面输出),这样机身里面的电池可以前移一节。这样配重可能能取消,机翼负荷更轻。

--------------------------
马达是朋友帮买的,只记得编号是2915,牌子记不得了。
我原来用1800mah的电池头部需要配重,后改用2200电池刚好可以配平。动力是没问题了,关键是这款飞机空速较高,小风天飞行下滑角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飞机看上去还可以,提供点技术数据来看看吧。
有机会还是自己做点飞机,毕竟滑翔机要么买高端产品,要么还是自己做的好飞一点。
要去飞等着你约啊,我也是发现玩滑翔机的人太少,飞的时候伴都没有。

么以后就看我两个如何下毒了,看看会有多少人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峨嵋2000飞机可以关闭动力在高空自由滑翔。我的2409-12T 马达重量61克,导致头部太轻了,我在想把马达放在头部的外面(轴顶出来,从另外一面输出),这样机身里面的电池可以前移一节。这样配重可能能取 ...

OMEI这款飞机原来的有刷电机很重,改用无刷电机后头部显著偏轻,你说的把电机安装在头部的外面确实能够改善一些头轻的问题,对电机的冷却也有好处,只是稍微难看了一点 ,按你的方法改装后如果机头还轻,建议你把配重的重量用在加强座舱部分上,这样强度和配平的问题都能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么以后就看我两个如何下毒了,看看会有多少人中毒!

下毒么太狠了点,我看么就免了吧,下点春药算了,看看会有几人发情

网友A:
Don-QuixotE ,你可真是个灌水大王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n-QuixotE ,你可真是个灌水大王呀,呵呵!

翻白眼,冒汗贴已作处理!

楼主(2009-08-15):
今天又翻出来看看,感想颇多,斯人已逝……。
不过这款飞机改造成山坡机飞飞还是不错滴!!

网友:
就像现在的控能记忆模型一样...数据还在,飞机已经蒙主招恩了...

楼主:
上点Omei呢遗照

网友:
峨眉山可以飞吗?上次飞500都被管理员制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