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模拟器的TXR基本没有停住过~是不是我太笨~

楼主(2007-02-19):
(无正文)

网友:
是直升飞机吗?     熟练就好了

网友A:
另外有可能是你的设置不对。注意看一下你飞xtr的控是否用的ccpm 3s模式,如果是就改成1s模式,那样会稳的多。

楼主:
是直升飞机

是直升飞机

网友:
慢慢来吧,模拟器上的练熟了飞真的飞机感觉也会有点不一样。但差的不大。还有就是飞机悬停也是在空中不停的调整的,想一动不动就像静止在天上那估计要多装东西了。

网友:
我也是的  新手  机机直晃

网友:
要不断调整各个遥杆才能停住

需要练习的就是这个,要做到无意识的打舵,以保证悬停。
而且,大舵要有提前量,且要左一大下,配合右一小下,会更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可能是你的设置不对。注意看一下你飞xtr的控是否用的ccpm 3s模式,如果是就改成1s模式,那样会稳的多。

斜盘设置没有关系吧,我都是用3S的CCPM模式,没练几天都能基本悬停住了。而且我感觉练成悬停几乎是一个突变,突然就从完全停不住到基本会悬停了。还有就是JJ的选择是个关键,用Logo 10Chez作为初练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当然如果你只是想飞起来,那只有选择Airwolf(飞狼-_-),这个JJ基本不用碰推杆,它自己就能稳住。

网友:
练习方向感,用LAMA就行了,呵呵。G3.5里面有个类似LAMA的东西。
要真练习飞机,我觉得可以从大飞机开始,大飞机稳当,比如:油动的90级。
然后悬停差不多了,再找小电动飞机,小飞机贼,所以很练习手感。
这就是我的心得。

网友:
我也是飘来漂去的 还在刻苦联系中

网友:
呵呵,将来还会有倒飞的痛苦。。。。我现在就很痛苦。。。。但只要功夫到了,总会成功的。

网友:
任重而道远哪!

网友:
模拟器里面的确没有真机悬停容易。嘿嘿。我的感觉。

网友:
同感,开始搞模拟器,非常难控制稳,后来飞真的,竟然比模拟器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