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过年不放假,450坏了!!!已解决,感谢各位!!

楼主(2007-02-19):
请问哪家卖450配件的过年不放假,我的450S皮带传动轮挂了,买不到啊,郁闷!!

网友:
開心的過年吧..過完年再修理了....

网友:
模拟器这时候就有用了

不需要配件,哈哈

网友:
把轮子倒过来,我的X400,皮带老是跑偏,齿轮一边磨平了,现在我也是只能倒过来用啦,虽然用不长时间,还是可以顶一阵子的。

网友:
是不是打滑,我的齿也打滑过,我在里面加了两根细铜丝(要先加热镶

网友:
用 502粘吧 我的就是 等过年结束了在买吧

楼主:
是红圈处那个盖子脱出来,粘不住,我试过了

网友:
倒过来塞,在下面垫个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飞越不放假

网友:
用电钻钻1毫米的对穿孔,嵌根漆包线试试

网友:
好象只能等他们开业啊~~~~~~~~~~~~

网友:
安心休息

楼主:
本地模友帮忙找了一个,450S首飞成功,哇咔咔
感谢各位帮忙出主意!!!

网友A:
索性买V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索性买V2

那花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花钱就大了

你是不是一笑?找你的时候不出现,郁闷!!!什么时候开工啊?

网友:
你是不是一笑?找你的时候不出现,郁闷!!!什么时候开工啊?

是啊,您可以打我电话啊,13777783222,早开工了。。。。。一笑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