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精彩视频与图片
练习悬停视频(1-5)3月14号更新

楼主(2007-02-19):
练习悬停视频,请高手点评!!!!!电量不是很充足,已经飞了6.7分钟后拍的!!!
http://www.56.com/u12/v_MTIzNTg1NDU.html
(19号的)
http://www.56.com/u46/v_MTI0NDY3NTU.html
(25号的)
http://www.56.com/u93/v_MTI0OTQ5Mzg.html
(28号晚上的)最近将尾调了一下,感觉比以前稳多了!
http://www.56.com/u87/v_MTI1NzM0Mjg.html
(3月1号练习)
http://www.56.com/u27/v_MTI3MDg0NDg.html
(3月14号练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刚刚上传的不知道其他朋友可以看见吗!!!!

网友A:
看见了
可以看见,但楼主在家里玩比较危险啊,哈哈

网友B:
LZ飞机有问题,没有调好,飞的习惯也不好
实在不忍心看完了。。。
飞机问题:
1、训练架太大,且左右、前后不均匀,导致飞机不容易调,你无法判断到底应该怎么调(左右偏航、和前后)
2、飞机尾巴明显不稳,自己转
3、似乎大桨转速不够,新手建议把大桨速度调高,可增加稳定性
操作习惯:
1、油门收得太快,飞机摔得挺惨
2、看不好就收油似乎可防止严重炸机,但这样你会依赖收油,应努力纠正飞行姿态
3、要时刻纠正姿态,不能等不可忍受的时候才去打杆,也就是提前打杆、频繁打杆,要养成习惯
可能说得不对,请LZ别介意哦,我也是新手

网友B:
你练习的空间比我大多了,这个空间练习悬停足够。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导.现在有新问题,我的尾推里夹了点草.怎么拆下尾推.请指导!!!!!!!!!!!!!!!!!!急!!!!!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估计这个办法行:使劲儿!
开玩笑的。
尾推的什么地方夹草了?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C:
90%跟我之前練習的時候很像...我也是會走來走去..不過我是撿飛機放回定點重飛....
說實在的,現在我在練對頭懸停,看到你的影片就會想到我之前實在也是很好笑
一起加油哦!!
拆尾旋組的幾個螺絲松開後,就可以把整個尾旋組分成兩半...再把草拿掉..裝上..即可完成

网友B:
不能笑话新手哦~~~~~~
其实我也想笑,哈哈
不过,LZ的飞机估计问题不少,而且没有怎么练习模拟器。
直接用真飞机练习,又太小心,生怕装了,所以一有状况就会收油降落以保平安。
我现在是每天2块电池,然后外加30分钟模拟器练习。每天自己给自己指定科目的训练,进步自己感觉还是不错的。
一天一个目标 :)

网友D:
牛b的練習架

网友E:
呵呵,这个应该不是悬停,称做青蛙跳还可以。看来楼主在模拟器上还得下功夫啊,这样是练不出来的。

楼主:
感谢朋友的指导,今天飞了一块电池,几乎没有落地,感觉自己有了进步!!!!

网友B:
飞机的问题调整了么?
练习架不平衡的问题
飞机斜盘水平的问题
调了再练,更好!

楼主:
我改短了练习架感觉稳多了.飞机我也调了一下.好像比上次好.谢谢指导.请多关注!!!!!

网友F:
这是什么飞机?感觉比我的好,比我的大。

网友B:
新手在进步
恭喜!

楼主:
现在我的飞机可以飞一块电池了.就是觉得尾把锁的不好头向左尾向右比较慢的偏离!还有就是怎么每次飞都要调双浆,有时调好了,一会儿又有了.请朋友指点 黑鹰400v2

楼主:
我想升级为全球头结构.换上后不灵活.球头比较紧好像转不动.怎么办

网友:
我怎么看不了?还在审核中?

网友:
胆子再大点就练出来了

楼主:
今天练习的,两间空房.外边有风,请朋友指点!!!
http://www.56.com/u46/v_MTI0NDY3NTU.html

网友:
进步神速啊。

网友:
飞雷鸟吧

可以保证飞行时间,俺两块电池一天可以飞120分钟,一个假期基本把悬停练出来了,大概4000分钟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请多指导!!!!

网友:
多练习调整机机吧,机机要调得好,悬停才容易,也有感觉。双浆问题:是不是你横轴弯了、有螺丝松了?尾浆中立点要选好,中立点时浆要有约5度的角,观察锁尾的性能,以及左右打方向时飞机反应是否迟钝。尾浆在脱开尾舵时,推拉一定要没什么阻滞,否则锁尾的性能差,还易烧尾舵。

楼主:
昨天晚上在家客厅练习悬停,请高手点评!!!!?最近将尾调了一下,感觉比以前稳多了!感觉飞机确实需要多调?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忍心看完了。。。

飞机问题:
1、训练架太大,且左右、前后不均匀,导致飞机不容易调,你无法判断到底应该怎么调(左右偏航、和前后)
2、飞机尾巴明显不稳,自己转
3、似乎大桨转速不够,新手建议 ...

想问你,你说,他飞机(左右偏航、和前后)会不会跟离地不高造成的呢???

我觉得一架飞机。十字盘已经调好水平,机身前后左右重量都平衡,也会飘动的,

可能就是直机的天性。是环境气流影响的吧?不然我们怎么要练习悬停呢??

我也是新手,你们说对不对???我也想知道有什么方法判断机子调得很好好好!!!!

网友:
地面效应

楼上所说的,就是地面效应,一般来说飞机离地的高度必须大于或者等于主桨的长度,才能消除地面效应的影响,但也不是飞机脱离了地面效应的影响就能绝对平稳的飞行,比如风的影响等等。。。。
楼主的飞机,我感觉转速严重不够,所以会比较难以控制,飞机抖动,尾巴琐定不好。。。。。。

楼主:
解决双浆后练习的情况.请朋友们指导.在家客厅练习的.空间大概12个平方。

网友I:
进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步很快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导.:loveliness:

网友:
进步很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你,你说,他飞机(左右偏航、和前后)会不会跟离地不高造成的呢???

我觉得一架飞机。十字盘已经调好水平,机身前后左右重量都平衡,也会飘动的,

可能就是直机的天性。是环境气流影响的 ...

不好意思,今天才看到您的问题 :)

直升机,尤其是小飞机,地面效应是很明显的,尤其在地面30cm以下的高度。
LZ的飞机在当时看来,大桨转速不够,所以:地面效应+大桨转速低,2个情况下,飞机更难控制。

今天我飞我的450SE,大桨转速提高(我的习惯,一直高转速),就算距离地面10cm 到20cm,依然很稳定。所以,转速高可以充分让飞机稳定。

当然,还有稳定的办法,就是让大桨更重。我今天用的玻纤桨就是新买的,比以前的木桨重了4克左右(单只),所以今天的稳定跟桨也有关系。

如果飞机够大,比如油动的,都是1米以上的飞机,地面效应就会轻的多。

所以,不是直升机的天性就是容易飘的 :)

楼主(2007-03-29):
我的飞机现在受伤了.可是我是庸医怎么也法医好它.飞机飞起来后.摇晃得非常厉害.左右前后摇摆.请高手帮助

楼主:
黑鹰康复继续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