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翼龙是不是比三通好飞

楼主(2007-02-19):
三通的学了很久,没学会,起飞前想好轻柔打舵,可一起飞就全忘了,打舵一打到底,飞行不成功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机机多次被炸.飞FMS已经没问题了在
模拟器
上感觉有副翼的机子要比没副翼好飞很多,是不是四通的比三通的容易上手呢?但四通的机翼上反角比较小.手上起飞应该注意什么呢?请老鸟指导.

网友A:
四通翼龙是比三通好飞,但三通的也好飞,

网友B:
新鸟来说说
我是新鸟,不过我觉得翼龙还是很好飞的
你的翼龙什么状况?因该不会老是炸啊。
我觉得首先注意看看中心是不是在前面,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处就好。再就是注意把两边搞的差不多重,我的龙就是因为有一边机翼重炸了两次,后来我在一边的机翼梢上粘了个小石子,就ok啦。你再仔细调调看。感觉就算是打满舵也会起来啊,一发慌上升到快垂直了一定要反映过来回舵,尽量再上升一点。想说的就这么多了。说错了别怪我哦,祝新年爽飞!!!!1

网友C:
今天把刚搞好3通的翼龙
我把3通改成4通了,感觉用480电机动力一般,就 这样飞飞不错!做动作不行!
第一个起落,第二个起落OK 第三个起飞后感觉不对,10秒后炸机 汗!晚上大修了一下 又搞好了 打算明天早上继续

楼主:
我的翼龙已经换成无刷的了,用的是辉盛2408-21+20A新西达电调,用的是原装的镍电.感觉动力比480的电机强很多,重心不是在机头那里吗?,我一直把电池放在机头的最里面,用海面包裹很严密的.感觉一转弯就掉高度,而且很厉害,修正的时候就慌了,每次都是带2块电池出去,然后飞不了10分钟就炸机了.回来还得修半天才能搞好.

网友D:
5通更好飞哦。我就改了5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