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机天线问题

楼主(2007-02-19):
接收机天线短了   不知大家都是怎么办的    椐说那是很特殊线

网友:
没事的

告诉你个好办法 .找个坏鼠标里的线焊上 就 OK 了  ,但是要把接收机拆了焊到里面哦.

网友:
没试过,这样行么?

网友A:
用芯数多点,柔软点的铜线就行的了,差别不大的

网友(2007-12-06):
引用 网友A:
用芯数多点,柔软点的铜线就行的了,差别不大的

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