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9253

楼主(2007-02-20):
401感度70%,LIMIT 120,DELAY 0 +9253~

急推油門的時候尾巴搖,是什麽原因呢?

別人用401+9253都說尾巴動都不動的~難道我的是假貨???

鷄鷄是688 2號機身+SE全套升級~

控是福記6EX~

楼主:
PS,尾推各個運動部件正常,沒有卡住的現象。

网友:
陀螺感度高了.
9253是数码舵机.看陀螺开关位置对不

网友:
70%是avcs模式把? 应该先从50% 以下调起。 50%是0%, 25% 是 50%, 0% 是100%, 倒着算的。

网友:
感度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1感度70%,LIMIT 120,DELAY 0 +9253~

急推油門的時候尾巴搖,是什麽原因呢?

別人用401+9253都說尾巴動都不動的~難道我的是假貨???

鷄鷄是688 2號機身+SE全套升級~

控是福記6EX~

转速够了吗?转速太低再好的舵机也锁不稳的

网友:
 好像转速不够啊 一般感度好像都在92%以上吧 我自己的

网友:
看来要换个数码舵机爽一下: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够了吗?转速太低再好的舵机也锁不稳的

就是轉速不够。。。。。。。。受教了,多謝多謝~

网友:
转速很重要

网友:
配置没有问题。我用华XXGH2+9253+688的2#机,用RD6000控,在感度45%的时候急推油门基本就不摆尾了。

网友:
转速不够

楼主:
樓上好識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