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副厂配件的几点看法和说明

楼主(2007-02-20):
看了大家对副厂配件的看法,我想还来说明一下:
1:如果您的飞机是450SE,那么如果发生轻微的摔机,把主轴摔弯了,换主轴时,我们建议最好也换一下横轴。
2:市面上的白色主轴有好几种,材料和品质都不尽相同,包括我们也是最近刚刚定型的。
3:原产的主轴是15元一根,副厂的是3元一根。从机械加工角度来说是相同的,这里副厂的配件受成本制约的因素太多了,不好放一个平台上比较的。
4:主轴横轴太软或太硬都是不行的,飞机炸下来要有卸力点的,这也是我们有钛底板,但不向市场推广的原因。
5:原产和市面上配件的材料是基本相同的,但亚拓对产品品质是有要求的,他的每一批品质都是相同的,但市面上副厂配件是会不同的。
6:所以我们后来采用淬火调质热处理工艺,尽可能的将材料调到比原产品质硬一点,再用发黑工艺调软,但表面又是很硬耐磨防锈的。
7:这里大家对发黑工艺有点误会,以为发黑会变硬,其实只是表面会变的耐磨,其实这道工艺是很简单的。
8:最最重要的是主轴有没有经过调质热处理工艺,这道工艺对材料的品质影响很大的,当然还有成本,呵呵。

网友:
哇,说的详细!不过我买了不少黑的副厂件

网友A:
輕微摔一下也要換橫軸??如果沒有雙槳呢??也要換嗎??

我現在用的是溫州飛越買的副廠橫軸與主軸,今天對頭偏了一下橫躺在草地上,
大槳是玻纖的沒事..尾槳也沒事..
再飛起來檢查..沒有雙槳..
(以為都沒損失,但事後再檢查,皮帶掃齒了)
像這樣子要換橫軸嗎??

另外,我覺得有些零部件,副廠的比原廠的好...比如說..皮帶,壓帶輪,鈦側板

我今天換了飛越買的副廠皮帶..一試機...嚇死我了...聲音怎麼小那麼多..而且看那皮帶輪跑的比原來順...
為什麼會這樣呢??皮帶為什麼會掃齒??太緊了嗎??

等我再多飛幾次再來回覆耐不耐用.:loveliness:

网友:
再補充一下

飛越的副翼杆也是發黑的嗎??

我新裝上沒幾天就開始生锈了..是不是要上油呀??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如何使用也是个问题,副厂的,虽然有些区别,但大都在可以使用的安全范围内,并且有些东西比原厂要好,..............当然关键是价格优势...............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说的好,副厂的东西有超越原厂的地方

网友B:
价格优势不能算数吧?

我用了个副厂的横轴,新的。原因就不说了,当然是之前的有些弯曲。
结果,换上后怎么调双桨都调不明白,时上时下的。

后,又换了个副厂的横轴,OK了。

所以说,副厂的便宜,但要靠运气。

我不得不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副厂件装上后,一定要仔细看效果,轻易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輕微摔一下也要換橫軸??如果沒有雙槳呢??也要換嗎??

我現在用的是溫州飛越買的副廠橫軸與主軸,今天對頭偏了一下橫躺在草地上,
大槳是玻纖的沒事..尾槳也沒事..
再飛起來檢查..沒有雙槳..
(以為都沒損失,但 ...

我这贴是回复前面砸机的贴的,有点错误,横轴更换的前提是主轴已经弯了,就是说如果您的飞机是450SE,那么如果发生轻微的摔机,主轴已经摔弯了,那么我们建议最好也换一下横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輕微摔一下也要換橫軸??如果沒有雙槳呢??也要換嗎??

我現在用的是溫州飛越買的副廠橫軸與主軸,今天對頭偏了一下橫躺在草地上,
大槳是玻纖的沒事..尾槳也沒事..
再飛起來檢查..沒有雙槳..
(以為都沒損失,但 ...

一定要换。感觉黑色横轴比白色横轴硬很多,所以轻微摔机的时候横轴一般不弯,但肯定会在某个地方有内伤,再飞就可能从那个地方断开,我就是图省事没换发生过两次射浆

网友C:
副厂的配件便宜,每摔必换,养成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厂的配件便宜,每摔必换,养成习惯

        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个副厂的横轴,新的。原因就不说了,当然是之前的有些弯曲。

结果,换上后怎么调双桨都调不明白,时上时下的。

后,又换了个副厂的横轴,OK了。

所以说,副厂的便宜,但要靠运气。

我不得不养成 ...

双桨不好调最主要的原因是球头扣松紧和摆臂受力不对称,包括大桨夹轴承不对称,这种情况下,双桨很难调的会造成不同罗距不同转数时高时底的状态.............其实那怕主旋翼变形,主横轴略弯,都是很好调的.......................

网友C:
看来要换更多得配件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要换更多得配件咯

看您怎么飞了